WKM固件升级到5.02了,有什么新改进或者新功能?

楼主(2012-02-03):
WKM固件升级到5.02了,有什么新改进或者新功能?

网友A:
可以查看网页上的产品发布记录,里面会有每一个版本升级增加的功能或者改善的事项。

网友B:
此版本发布的主要目的是兼容客户升级5.0后出现的小问题,具体为:
修复同时使用普通接收机和八旋翼时X1和X2通道无输出的问题
优化云台控制,减少GPS信号不好时云台的不规则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