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谢谢,450换上6s以后,用两块2200的并在一起,可以吗?

楼主(2012-02-03):
会不会重了,谢谢

网友:
可以的,我就在这样用。
由于我的机机头有些轻,加了块电池不微调正好合适,反而更稳了。
因为我只飞航线,3D怕是不行,没试过。

不过飞行时间长了大油门下电调和电机有些吃不消的,好在现在冬天,问题不大。
夏天还是一块电池的好。

网友:
两个3S– 2200mh 太重了

网友:
能飞.起飞前要调好重心.

网友:
飞肯定能飞,就是太重不灵活
可以用两个1000-1300的来串

网友:
能飞3d暴力程度还行,电池不好固定。电调爆飞容易烧掉

网友:
纯属扯淡

网友:
太重了,我是用在500上的

网友:
还是谨慎为好,

网友:
重了,用来500上还差不多

网友:
用专门的450 6s电池

网友:
是串联,太重了快赶上空机重量了

网友:
楼主v5,应该是串联吧,两节电池的平衡你还得买那种一次两节锂电一起充的平衡充。
可以试着把一节放在起落架下。

网友:
看图~

6S

6S

3S

3S

3S*2

3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