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DFC旋翼头无法用在600N上

楼主(2012-02-03):
如题,主要是下部的孔位太高,无法把大齿盘的螺丝插进去,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主轴用HN6118试下

楼主:
用HN6118主轴,旋翼头重心就提高很多,原配的连杆也不能用了,如果加长连杆,没有限位的话,容易跑偏

网友:
不知道600DFC是不是只能用新款的单项整套?包括大小齿盘。就是600E PRO的那套。。。。。

网友:
求真相,准备想入600DFC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改HN6064BA,H60020A

楼主:
除了要改HN6064BA,H60020A以外,主轴无法靠第二轴承座来固定,晃悠,看来主轴也得出新款

网友A(2012-04-10):
可以改。主轴需要自己加工。H60159主轴上部切掉20mm,然后在距离新顶部10mm的地方重新打孔。上下两个固定孔中心距离155.5mm。已经有朋友改了。十字盘球头要换大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主轴需要自己加工。H60159主轴上部切掉20mm,然后在距离新顶部10mm的地方重新打孔。上下两个固定孔中心距离155.5mm。已经有朋友改了。十字盘球头要换大号。
真够折腾的,我的700N兼容的很好哦

网友:
希望官方出个兼容版的。

网友:
700不知道,600老款机身跟现在完全不同。没合适的主轴

网友:
我600N也 入了DFC   郁闷中、、、、 需要折腾东西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