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中了这里的毒,1个月前入了911,经过一个月的飞行,写点感受

楼主(2012-02-03):
以前玩了2年的260了,这次没有顶住诱惑,还是手贱入了911。
入之前基本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只是想着入一个玩具,然后顺便再买点便宜的配件给我的260用用。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先前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买来后,我没有带回家,因为家里有宝宝,所以全程都在办公室里飞,一天4~6块电。
911比260好玩多了,而且真的是一只不死小机,原装配件一直抗到现在,还给我们单位里完全不懂的同事手痒撞了好几回,而且还不带收油的。。。。
当然头罩是摔裂了一点点,不过用透明胶带从里面粘一下就好了,完全没有影响。
说到直机的关键一点就是锁尾,这里不得不承认,911的锁尾做得的确好!260和它比起来就差太多了,不明白电路板做工如此精细的260竟然比不过看上去很山寨的911!!!
再有就是控了,911的手感的确差了点,我是美国手,方向舵向右比向左的虚位小,不知道是为什么。
用911玩顺时针刷锅真的是很爽,完全没压力。逆时针嘛~估计单桨机的通病,懂的自然懂!
其他嘛,就是配件便宜啦~我一共连快递花了310块,买了一大堆配件,估计可以用上1年了。。。
充电器电池也很便宜,我最多一次连续飞了6电,下来之后2个电机只是稍微有点热,并不烫手。
好了,就写这么多了,上班工作比较重要!
以上是我交的作业,仅供大家娱乐一下。*如果有地方写错了,还请指正!
配上一张自己拍的对比照片,911和260(已经用911的配件重新换过了,除了电路板。玩起来依然很不爽!)。

260a和v911对比

260a和v911对比

网友:
也让我写点感受

我只玩过三只大小的三通玩具。
眼见朋友们的450每次秒炸之后要折腾修理,
而迟迟不敢入魔电直....只玩油车电固算了。

直至V911的岀现,让我在毫无压力下初尝电直的滋味。
现每晚爽飞6至8块电,两个月内炸了N次。
只炸裂了头罩和丢了两支连杆。
买备的配件都不须用,更从未折腾。

虽然V911仍有很多如温飘、不够精准、尾杆脚架粘死的缺点,
更因会习惯大舵量而学坏手,目前仍是米少新手的最佳入门小电直。

陈伯

网友:
我玩得很温柔,只是把打JJ撞花,现在都没烂罩,就是尾电机线脱皮。这小机是抗风,但是前进的道路上有风就前进不了,只是悬停,求解决办法。

网友:
前进的道路上有风就前进不了...

V911要抗风可调大舵量,但也只宜2级风以下:

(1)  在控的左上方银色的大按钮按一下
        (推拉摇杆时从控屏上可看到舵量行程)。

(2)  把十字盘的连杆从短球头换上长球头
        (出厂时已是长球头)。

(3)  舵机推杆换上长距的第二个孔
        (出厂时已是如此)。

(4)  机头粘上小配重(但不利悬停)。

陈伯

网友:
看来耐炸是入门第一要素

网友:
配件便宜也是很重要的

嘿嘿嘿

网友A:
感谢楼主及楼上各位,能给个911正品的淘宝链接吗?

在网上找了一堆,有的双桨的也叫911,究竟哪个是正品?谢谢

网友:
淘宝搜911应该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找了一堆,有的双桨的也叫911,究竟哪个是正品?谢谢

我的是在“男孩”那里买的,但是昨天我去看过了,先前那个套餐似乎没有了,等于涨价了。。。
我同事在我的忽悠下,也决定入手一套,但是现在电池缺货,套餐又涨价,人家开始纠结了。。。
悲剧啊!

网友:
标题

套餐没涨吧,只是四电和六电的没了

楼主:
刚想起来,蛋疼的十字盘!!!!

忘记写了,新JJ刚到手的那几天,原装的十字盘上盖很松,基本上2~3个起落,或者摔了一下之后,都要用手把上盖按进去,否则就松脱出来了。后来把十字盘拿下来,用了一根铝合金的筷子,正好大的那头是圆的,比十字盘上盖的孔稍微大一点,把上盖翻过来放桌上,然后稍微用点力把筷子从上往下压一下,把那个孔稍稍撑开一点点,然后就可以牢固地卡进轴承里了,往后就再也没有松过,而且原先的虚位问题也稍有改善的,感觉JJ动作更灵敏了。
如果大家感觉新JJ虚位大,并且十字盘上盖动松的话,不妨这样试试。
我感觉是模具没有开好,就稍微小了那么几丝而已。。。

网友:
911纯入门

网友:
买入近三个月,损失平衡杆一个(换新4元),起落架断一条腿(热缩管固定好)

网友:
911好??260好????

网友:
260飞 一个电下来 2个电机烫死  我都不敢连续飞2个电

网友:
我也整准备入一个

网友(2012-03-12):
我也是有了260才买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