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住导轨和靠山的那个小东西有卖的吗

楼主(2012-02-03):
就是铣个槽放导轨,然后一颗一颗的那种T形的卡扣用螺丝锁进去,那个东西有卖的吗?自己做挺麻烦的,要好多个啊

网友A:
当然有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里有卖?那个名称叫什么?

网友B:
在淘宝上找了下好像只有个叫“固定导轨压块“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楼主说的那个东西,感觉那个东西可以自己做吧~!和楼主一样想知道这个东西的正确叫法~!

网友B:
呵呵~!找到了正确叫法是”导轨压块“去掉前面的固定在TB上有很多在卖的,应该是正确叫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谢谢!真的找到了.
我的驱动和电机年前就OK了,准备开做了.

网友C(2013-06-24):
多谢,我也正着这个导轨压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