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182求配置推荐

楼主(2012-02-03):
塞斯纳182飞机,翼展1220mm,总身长950mm,电机郎宇2212KV980,APC10X5E桨,或者9050桨.花牌3S,1550毫安,25C 锂电池。新西达40A电调。各位模友看看 还有什么电子设备需要改进的没?

网友:
完全可以爽飞  注意下拉

网友A:
电机换kV950,桨用APC 10×5E,电池11.1V 1300mAH,重心如果没问题,会更好飞。

网友B:
同意楼上配置~~楼主如果还没买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已经买到手了的话再新买也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换kV950,桨用APC 10×5E,电池11.1V 1300mAH,重心如果没问题,会更好飞。

电池1300毫安能飞多久啊,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配置~~楼主如果还没买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已经买到手了的话再新买也不现实

还没有买的,先把配置决定好再买。免得麻烦,。

网友A:
1300的电池也是能飞10分钟的,关键看飞机调试的如何,以及控制的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0的电池也是能飞10分钟的,关键看飞机调试的如何,以及控制的手法。

谢谢,就照你说的,电机和电池去买了。谢谢你,哥们。

网友:
随便飞吧,只要风别太大:loveliness:

网友:
很好飞的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