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块冷清,看看能不能热闹一下

楼主(2012-02-03):
画图建模到成形,准备下水!

网友:
回复 楼主:

难得朱老师亮家底,哈哈!
赞一个~
请教朱老师甲板如此设计有何用意啊?这样的结构还是第一次看到

楼主:
折腾,尽折腾了!

楼主:
和撩绳安装的方法有关。装盖子后,绳子不容易卡在盖子下。

网友:
船壳有玻璃钢加强吗?轻木不结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外了吧?朱老师做的是阳模,你也不看看船体里面根本没有安装位置……

网友:
俺已经准备好一瓶梦之蓝,就等下水那天了

网友:
朱老师这次不造木头船,上次那条绿色木头船被经常无情的撞击,已经遍体伤痕累累,所以吸取经验了

网友:
 像艺术品一样。
原来是阳模,静待做船续集!

网友:
看高手操刀是一种享受!

网友:
赞一个

这个画图不是一般的强

这条船型似乎好像看到过,跟匈牙利队的船很相似,不知是否是同一条?
匈牙利队用了这条船成绩普遍提高,综合性能非常好!
当时想买的,但价格不是一般的贵好像要价3W8,仔细观察发现老外的做工(这条船)非常差,所以就没下手,呵呵!
这条船好像操作的手法也跟其他船不同,它不善于战术,擅长跑速度,荷兰的68号好像也是用这个船型,整场比赛跑的非常干净、简洁,简直是打不死的“小强”,呵呵!

网友:
好像是2W8吧,呵呵!记错了!

网友:
可以考虑用大力舵机代替收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