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哥!!EBAR 三个舵机行程不一,如何调

楼主(2012-02-03):
我油中立, 十字盘水平了,
但 油0 和油100  都不平。。
如何调呀  是在EBAR上调,还是 在控上调

网友:
先抢个沙发坐坐!学习中!

网友:
请注意你的斯瓦齿 需要设置1Servers                手也要设置对哦

网友(2013-06-29):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

有相同问题,想知道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你斜盘混控设置错了?

网友:
??????如何搞定的?

网友:
看看 你们是咋做的

网友B(2013-07-29):
调舵机行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舵机行程

哪里调舵机航程???我也碰上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里调舵机航程???我也碰上这个问题

我飞的是450SV,之前也遇到过在中立点把十字盘调平后,把油门杆推至0或100位置出现十字盘倾斜的现象。后来我在遥控器里通过修改对应舵机通道的行程,把十字盘调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飞的是450SV,之前也遇到过在中立点把十字盘调平后,把油门杆推至0或100位置出现十字盘倾斜的现象。后来 ...

问了n多版主和高手,曰:不用理,不影响正常飞行!
结果还是真的!首飞爽了!

网友:
有小邱在KDS 的一起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了n多版主和高手,曰:不用理,不影响正常飞行!
结果还是真的!首飞爽了!

兄弟,你首飞了3D了吗?我想如果飞3D而且是暴力的3D时,能体会到3舵机行程不一致的危害了。但是你的首飞是悬停或一般航线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首飞了3D了吗?我想如果飞3D而且是暴力的3D时,能体会到3舵机行程不一致的危害了。但是你的首飞是 ...

首飞3d了,只是简单的动作,请教你3舵机行程的具体调试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飞3d了,只是简单的动作,请教你3舵机行程的具体调试方法?

我用的是KDS7控,在EPA(通道行程)里面调节3舵机对应的通道的行程参数,通道里面的原参数是-100(最你行程),+100(最高行程),就是通过修改最低和最高行程使三舵机行程一致辞从而使油门杆在在0,50,100的状态十字盘都是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KDS7控,在EPA(通道行程)里面调节3舵机对应的通道的行程参数,通道里面的原参数是-100(最你行 ...

是副翼、螺距、升降的三个通道的行程吗?调节这个之后,ebar里面的行程不是100%了,怎么办?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到底应该如何搞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到底应该如何搞定啊??

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这个问题,我尽管飞了,感觉还是有点不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

你搞定了,具体如何做,谢谢?修改了遥控行程,ebar里面行程又没有100%

楼主:
问题不大的。。 只要油中十字盘是平的。。三根拉杆是=长的。。两个拉杆=长的  调到 一只浆 不管什么位置都是0度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