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 一两分钟就没电了,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02-03):
(无正文)

网友A:
用的什么电池????
如果是一般的碱性电池,放电能力不足。用镍氢的话好些。
此外用锂电降压好用。

楼主:
降压的东西能给个连接么 这方面比较无知 多谢

网友B:
降压模块有很多啊......TB搜下,价格很便宜的,自己焊接下输入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C:
接降压快,加锂电!

网友D:
我用一块锂电,1300MHA的,加一个二极管降压。

网友E:
8元左右一个的降压模块 输出调成2.8-3.1V 焊在ZI6的+ -极上

楼主:
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