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想搞架150G上下的飞机,需要那些配件和材料好?

楼主(2012-02-03):
请老手指点

网友:
查以前的帖子,简单说一下:
1、3mm EPP或3mmKT都可以
2、2204级别马达+6A电调
3、250-400mA 2S电池
4、3个4-5g舵机
5、8040-8043桨

网友:
回复 网友A:

KT的话2204不够,估计2205、2208才行。电调6A的话2204很容易烧掉。推荐中特威12A电调。

网友:
飞机建议可以先买一架现成的空机,100左右,舵机别用5g,用8g的三个,电池双天400mah不二之选,电机x2204,电调就7a足够了

楼主:
谢谢前面三位模友的意见。机身我想自已做,有没有图纸提供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前面三位模友的意见。机身我想自已做,有没有图纸提供一些。

文件名: Clik_A4.pdf
描述: Clik_A4.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65f1b2c5-514b-11e1-872f-0015c55db73d/
click图纸,不过我不太喜欢它的机型。
这有个YAK-54的图纸。

文件名: yake54.pdf
描述: yake54.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c6164ade-514b-11e1-929c-0015c55db73d/

网友:
多谢楼上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名: Clik_A4.pdf
描述: Clik_A4.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65f1b2c5-514b-11e1-872f-0015c55db73d/
click图纸,不过我不太喜欢它的机型。
这有个YAK-54的图纸。

文件名: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