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拆卸直线轴承,有图片

楼主(2012-02-03):
如图,请问坛里的大侠们,怎么才能把直线轴承里面的滚珠和套拆下来啊?两端的卡子没有孔怎么拿下来?

网友:
把前面那塑料顶片拆掉就可以把里面的塑料支架拉出来,如果你还要的话最好在一个大盒子里操作,不然珠子掉一地

网友:
这个怎么拆,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能不能说说为什么跟直线轴承“过意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