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凤凰模拟器有设置说明吗?KDS的控怎么校准后还是不 ...
请问凤凰模拟器有设置说明吗?KDS的控怎么校准后还是不能用!

楼主(2012-02-03):
KDS的控校准后没有油门,方向也是反的!
379387930@qq.com

网友A:
是新版7通还是老版6通?

网友B:
我的K-7XII昨天刚装好的模拟器,飞起来很灵啊,都是这样的吗。都有些不想练了

网友B:
根本就别想悬停

楼主:
是K-7XII的控,怎么校准都没油门,方向也是反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方向反 可以用反向开关 调 没有门 你试试拔了狗重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