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文泰如何做出立面弧度

楼主(2012-02-03):
我的小雕刻机做好了,3轴的,想雕一个类似于浮雕的东西,立面的弧度不知怎么做刀路,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
没办法,自己顶自己。

楼主:
我可能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在一个平面上面雕一个凸上去或者凹下来的弧度,就行,怎么做刀路?谢谢了

网友A:
文泰没有这中虚拟浮雕功能,ARTCAM和JDPAINT......这种带虚拟浮雕功能的软件,可以做到
如果你只会用文泰的话,
目前我只知道一个办法就是把雕刻机的X轴或者y轴的驱动其中一个和Z轴调换一下,最好用Y轴代替Z轴,
做个平面的圆弧刀路,根据刀具,调整一下雕刻的深度就可以了,
相当于你做的平面的圆弧立起来了,不难理解
有个前提,雕刻机的3个轴的驱动和电机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文泰没有这中虚拟浮雕功能,ARTCAM和JDPAINT......这种带虚拟浮雕功能的软件,可以做到如果你只会用文泰的话,目前我只知道一个办法就是把雕刻机的X轴或者y轴的驱动其中一个和Z轴调换一下,最好用Y轴代替Z轴, ...
雕刻宽度不好解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雕刻宽度不好解决吧

我没理解你所说的雕刻宽度指的是什么?
X轴并没有改动,宽度还是和以前一样呀,你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
因为把Z改成Y,文泰里边设置的雕刻深度,就是现在Y的宽度。
问题只有一个,雕刻的深度要一次一次增加,或减少,文泰里没有连续下刀的功能,雕刻一次要抬刀1次
所以雕刻机要来回的跑,雕刻的东西太大的话,效率很低,要是小的话无所谓

楼主:
谢谢,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路,我去试一试,看行不行,再次感谢~!

楼主:
我刚才试了一下,雕出来的东西只是一条线,没有宽度,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试了一下,雕出来的东西只是一条线,没有宽度,不知道怎么解决。

调整雕刻的深度,第一次1毫米,第二次2毫米,第三次3毫米......根据你使用的刀具宽度设定,不就有宽度了吗?
这里修改的深度Z就等于Y轴每次移动的距离,你只设定了一次深度,当然是一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泰没有这中虚拟浮雕功能,ARTCAM和JDPAINT......这种带虚拟浮雕功能的软件,可以做到
如果你只会用文泰的话,
目前我只知道一个办法就是把雕刻机的X轴或者y轴的驱动其中一个和Z轴调换一下,最好用Y轴代替Z轴,
...
谢谢,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路

网友:
为什么不用 ArtC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