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五绕组空心杯电机该上市了吧?

楼主(2012-02-03):
国产五绕组空心杯电机该上市了吧?

网友:
貌似快了

网友:
经过一个春 节得无休止摆弄,没坏!!高压到12V间断空载1分钟,电机机身温度微热,6V24小时,电机机身微热,负载下(橡皮筋拉摇臂)舵机检测器正反转运行12小时,舵机微热,而后再拆机,检查电位器,无明显电蚀痕迹,电刷有正常的磨损痕迹,与FUTABA9257电机对比,基本上接近FUTABA9257电机寿命,打点折扣,与之相比80%的寿命是应该有的,过关!!!可以直接代用DS520电机、Go9257电机,18101、和其他国产9257电机,望价格别太贵了 。

网友:
老周来个测试视频,看看国产神物也是享受啊

楼主:
快上市啊,我要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意味着要出新的舵机么?

网友:
希望马达先小批量上市,让我妈买来可以DIY一下手中的舵机!

网友:
等死人了~DS520坏了,看有新舵机出就买个山寨9257先顶着今天山9257也坏了新舵机还没上市

网友:
  舵机厂家 一向很淡定。。

网友:
恒吉官方TB店中新出舵机了! 是732! 好像不是舵机王说的932!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但是价格很实惠的

网友:
恒吉MD732数字舵机特点:

1、采用高强度、高精度、耐磨金属齿轮,保证舵机长时间运行后输出误差依然非常小。

2、日本原材料制作外壳,坚固耐用,耐热稳定温度达到120度。

3MD732采用高品质空芯杯马达,提高舵机的效率和寿命。

4MD732采用Futaba舵机同一品质、型号的进日本进口电位器,寿命可达100万次。

5MD732用于450500直升机锁尾

恒吉MD732数字舵机参数
型号
MD732
工作电压(V
4.56.0V
工作温度(℃)
-2060
运转速度(sec/60° 4.8V
0.11 sec/60°
运转速度(sec/60° 6.0V
0.09 sec/60°
扭力(Kg·cm 4.8V
2.2 Kg·cm
扭力(Kg·cm 6.0V
2.6 Kg·cm
死区宽度(usec
≤3usec
中点脉冲
1520us宽频
最大行转动角度
±65°
马达
五极空芯杯
电位器
日本进口
尺寸(mm
35.0 x 15 x 29.2mm
重量(g
28g
齿轮
6个金属齿轮
连线长度(cm

网友:
恒吉官网上有752舵机了,更期待这款500的斜盘舵机

网友:
蓝箭去年就出产了无刷空心杯马达的舵机了!

 价格比进口的便易多了。

楼主:
恒吉MD732数字舵机开卖了,电机为什么还不卖呢

网友:
五极空芯杯
期待...
希望不要变成失望

网友:
450的斜盘舵机什么时候能出呀/还有和260mg的舵机同级别的舵机。。。。
希望快点。。。。

网友:
问过了MD732还没量产没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