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并充板犯了个低级错误

楼主(2012-02-03):
将4S电平衡头插5S孔里了  第二块刚插上大约两秒平衡线就着火了 赶紧拔都来不及 平衡线都熔结了两根  并充板上的覆铜线路也烧断两条 明天就去买橡皮将平时不用的平衡插座塞死 电池换线后出现0.1-0.2的压差 貌似问题不大

网友A: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没用过并充板,但我经常把3s的平衡头插到4s口上或者6s口上,没问题啊,难道并充板有限制?

楼主:
倒没试过直插充电器插错口会如何

网友B:
标题

比如3s插到6s槽里面,都靠某一边是可以的,并联关系,要是间隔了一个针,并充板就会烧掉,和短路原理一样

网友:
的确很低级,注意安全啊

楼主:
嗯嗯 给俺的教训啊 毛躁是万万不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没用过并充板,但我经常把3s的平衡头插到4s口上或者6s口上,没问题啊,难道并充板有限制?

如果只并联平衡头,没问题。LZ可能是先并联好了主线T插(这是对的),然后把平衡头插错了,于是乎.....

网友:
学习了、嘿嘿嘿…玖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3s插到6s槽里面,都靠某一边是可以的,并联关系,要是间隔了一个针,并充板就会烧掉,和短路原理一样

同意这说法

网友:
8楼说的才对~

网友:
所以对于并冲版,不建议没有任何保护的那种并冲版,还好你是3s。。。。。还好你人在。。。。。而且对于没有任何措施的并冲版,不同电池组的电压差也是个麻烦的问题。所以当初才想自己做并冲版,不放心市面上的那种

网友C:
可以吧并充版上的保险丝 换成小电流的。。。插错烧保险丝。

网友:
我昨天也差点犯低级错误
4块2200ma电池充好电了
我先把并充板和充电器分开了,注意是电池还没有拔下
我的是2个香蕉头直接插得,不是T插
差点2个头子碰到一起,赶紧的又插回去了
试想,如果2个正负线碰到一起,会是神马结果

网友:
所以并冲版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这与保险丝有毛的关系啊!
保险丝是串在充电器输出端的,LZ是平衡头插错,且T插已经插好,两电池间的平衡头错乱,导致顶端的一片电池短路。

引用 网友C:
可以吧并充版上的保险丝 换成小电流的。。。插错烧保险丝。

网友:
哦  着火了 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