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质保期限多久?已入t8fg感谢各位

楼主(2012-02-03):
想入t8fg淘宝问了一个店保半年,他说f的控都是半年。是吗?
你们买的t8质保都是多久?

网友:
4年前的6EX半年。

楼主:
有行货和港货之分吗、。应该买那种?求教

网友:
FUTABA行货都是半年

楼主:
行货t8fg多少钱?是2550吗

网友:
行货坏了不收手续费

网友:
质保半年
出质保。收零件成本费用。
买水货。要多收400的检测费。

网友:
我的8fg。悲剧的用了一次。就送修了。
双叶改手的时候。估计有个簧片装反了。导致油门上紧下送。不想自己拆。送修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过收了400手续费后,水货就变成行货了。

网友:
行货半年保修 水货、港行均无保修 T8FG行货去淘宝糊涂熊买咯 港行去舟山千岛模型俱乐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收了400手续费后,水货就变成行货了。

有这种说法。以后再送修,就不要检查费了?我还以为每次都要400的检查费用呢

楼主:
已入t8fg,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