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什么机子好?

楼主(2012-02-03):
我是新手从未玩过模型,一直在苦练
模拟器
。
现在想买个入门机。。
各位能给个配置吗?要给我详细配置,谢谢各位魔友

网友A:
没玩过真的就上小4通练手吧,如260A V911

楼主:
恩,谢谢你的回复。我有点想上250。。就是不知道详细配置。比如。控。电池====

网友B:
..250 不比450便宜。。直接飞越套机。。飞悬停航线没问题了。。等3D了再说。。。想长期玩就自己配咯。

网友C:
现在坛子里的风向是推荐上大的,往死里整

网友D:
亚拓250的套装和450一个价,泰世X2则比亚拓和BEAM的贵的多。上250还不如上450,而且250除非家里是别墅或仓库,否则一般人在家里飞不了的。都是室外机,你懂的。

网友D:
除非模拟飞的特别好,否则还是先上小四通。

网友E:
模拟器飞的稳的话上小六通也行,就是调机得下功夫

楼主:
谢谢楼上的前辈,不知道买控改美国手还是日本手好??

网友E:
一般美国手多点

网友F:
模拟四面能停的比较自如直接上450

网友G:
月经贴啊,直接上600吧

网友H:
上亚拓100把。。新手450. 没人带的话。。炸一次你再也调不回来了。。

网友I:
直接450,别买小鸡鸡,你会后悔的。

网友J:
买个简单的450练练,1500元左右的差不多。先习惯了平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