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8 关机漏电严重! ! 录像能40分钟 但是充满电放相机里一晚上无法开机

楼主(2012-02-03):
充满电 放相机里面 不开机  睡了一觉起来 居然无法开机啦!!
是哪里漏电啦~??晕死

网友:
我的只是感觉热,应该不会烫吧?充满了连续录像确实只能支持40分钟。

网友:
电池不行了吧

楼主:
刚买的机子 没用过呢

楼主:
用到自动关机 用B6冲 满 显示500MAH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那是暖手宝吧。。。。 不是ZI8

楼主:
漏电啊一、、、、

楼主:
啊啊啊啊啊

网友:
我的第一个zi8也是这样,换了一个不自放了。但是不能通过电源接口充电……悲剧

楼主:
漏电严重 是不是要退货呢。。好烦 来回来去 还有掏邮费!

网友A:
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只要电池装上 开关位置就有led亮着,很微弱的亮,就是说,这个机器是在待机,彻底关机你就把电池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只要电池装上 开关位置就有led亮着,很微弱的亮,就是说,这个机器是在待机,彻底关机你就把电池拔了吧

听你这么一说,我特意看了一下,没见有灯亮啊,以为房间光线太亮,蒙在被窝里也没有亮光,难道ZI8还有好多种?
我的电池一直放里面的,放个十天半个月也没见漏电

楼主:
我也看了  没有一点点的亮灯呢
感觉就是机子里面哪里坏了。。。。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加了一个开关。。。

楼主:
楼上教教我怎么加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