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XT60 真是相当坑爹。。。

楼主(2012-02-03):
现在都玩大设备了~~~ 为了保险把 x650上的 t插都换5倍价格的 xt60了。。。 据说是高科技新产品  看着还挺精致的。。。结果真正开始焊接发现不是一般的折腾啊。。。等到焊锡浸润。。铜座都把塑料头融化了。。~~   搞得我最后喊不容易焊出来的公头全是高高低低的。。。。  看着都觉得不靠谱了。。。

网友:
换大功率电烙铁。。

网友A:
1,可能你买到假货,
2,你的焊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60w的 把刚能把焊锡熔化插头也跟着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海彩虹模型的 应该不会太假吧

网友:
等到焊锡浸润。。铜座都把塑料头融化了
这个肯定是假货了,正品的塑料文斯不动

网友:
应该插着焊接的
另外其实xt60就是3.5香蕉头,我后悔了,以后直接买香蕉头

网友:
假的、真的我都用过,焊接时间不能太长。楼主焊接技术还需要多练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使用的彩虹配件! 焊接注意几点: 烙铁功率 加温时间 和对应端子插拔起焊接!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没插在一起焊,都是直接先将导线上好锡(多上点),XT60直接夹在台虎钳上,焊接点涂上松香水,快速上锡(1秒多点完事),然后在焊接。。我用电焊台,温度350度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从这一点上看 xt60这玩意还没T插靠谱啊。。。温度高了岂不是很容易碰线~~

网友:
T插被电火花腐蚀后很容易接触不良,而XT60的最大特点就是很有效的防止接触不良。而且温度能超过300度,你的导线也开始融化了。

网友:
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焊T头的时候倒是遇到过塑料融化的问题

网友:
楼主焊工不行~~~烙铁也不太好

网友:
很好焊啊,练练焊工先

网友:
焊锡不行!鉴定完毕!!!!应该找維修手机的焊锡!不用焊锡育!铬铁头干净.60w-80w.没骗你!!!

网友:
試試看
http://t.cn/SM89pr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可能你买到假货,
2,你的焊功不行

别人都说出原因了,楼主还是把问题都归咎于XT60,这样你永远做不好的。
我焊了应该有20个了,有的还是重复使用多次,都没有楼主说的这些问题。

网友:
我用20w的烙铁都随便焊哦

网友:
公头母头插一起焊接~时间要短~烙铁要给力~~~~
现在手头全是XT60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可能你买到假货,
2,你的焊功不行

我还漏了一点。。。
3,焊锡,好的焊锡只要一下就可以粘到铜上的,差的要反复加热才行。。。

网友:
焊锡不行的问题,我开始用的普通焊锡和楼主的情况一样。换那种锡含量高的焊锡丝,一碰就化,很好焊接的。

网友:
楼主。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买到假插头了。真的XT60用60W烙铁随便焊都没事。假的烫一下就整个软下来的。
我早就放弃T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海彩虹模型的 应该不会太假吧
他家的是真货。估计是你烙铁功率太小或你焊工不行。焊大功率插头要50W以上。

网友:
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就跳了最便宜的买,买回来看做工确实一般般,但是没有遇到楼主的塑料熔的问题,很好用。原来也一直用t插,用着用着就变得很松,已全部淘汰了。

网友:
我是来围观冰山一脚头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恭贺贴满5000!!

网友:
我也有LZ的经历,也是正品XT60,用不定温洛铁时,停留时间一长就会把塑料化掉,以前用T插也有这样的情况,当然技术好点或设备好点就不会这样了,但是哈,这种插头还是没有铁汉介绍的X4,X5,X6那类插头合理,它是可以把里面的香蕉头拆下来焊好后再套进套子里的,设计得很不错,估计这种插头不久会被内地的厂家复制出来的,到时一定会替代现在这种一体式不能拆开焊的插头,不过现在X4这插头的价太高了,用不起。

网友:
五分钟焊好一根双电并联线的飘过   50w电烙铁

网友:
LZ, 用EC3或EC5吧,那玩意好焊。。

网友:
我喜欢EC5的设计。
理由:

1,还是灯笼设计,比较容易做好。那种铜棒切出些分叉的设计,其实对加工精度要求很高,弄不好的话接触面积还是很小。

2,插头跟外壳不是硬性连接,插上以后能稍微动动适应两边的尺寸误差。XT60没这本事,再给烫歪了,插上(还能插上吗)以后接触情况可想而知。

3,带外壳避免短路。我面对电池上分开的香蕉头。。。如果正负极用一样的头,我就有插反的冲动。如果不一样,我就有让他俩自己插在一起的冲动。。。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可以量产赚外快了。。。。并联头 彩虹店里一个卖 3-40.。。

网友:
用traxxas车插的路过
感觉还是这个好用......

网友:
XT60是败笔。我用了小半年,很后悔。焊工要求高确实是一方面,但XT60确实不好焊,不但要把握温度,最关键还要掌握好锡量,放少了浸不满线,放多了冒出来,这个总是困扰我,热缩管还很难套进去。另外最败笔的是,正品XT60非常紧!!每次插拔都非常费劲!盗版的却很松,后来索性一个正版公去插一个盗版母,手感刚刚好。。。最后一怒之下还是换上了EC5,很满意。超容易焊接,电烙铁都不用,直接防风打火机就搞定,不用担心烫坏任何东西(别烫着手)。免热缩管,直接插入插头,支持更高的电流。除了稍稍重点贵点,简直就是完美。貌似国内不流行EC3,EC5。

网友:
60w烙铁,30秒焊好

网友:
我也用过正版的(Turnigy)的,松紧度正好并且长时间(1-2分钟)60W都没化,在他那里买就特别容易化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应该是焊锡的问题, 最开始在五金店随便买的焊锡,反复烫,温度低的时候锡成稀泥状,不成液体, 塑料熔化; 搞坏两个后意识到不对劲,上网查到一款低温焊锡,买回来后发现我的焊功大涨 ,现在焊T头 XT60头轻松拿下,

网友:
烙铁头上要能粘上焊锡。就跟图上一样。要是没粘上焊锡一个黑黑的铁棍那就难焊多了!这个是用烙铁的关键!!

楼主:
回复 网友G:
插头那段焊锡要是加多了 线插进去的瞬间漫出来瞬间导致整个头周围的塑料兜软了插头陷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