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菜鸟.想问下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是什么

楼主(2012-02-03):
看过某位高手的雕刻机.发现只有控制器.而不是步进
电机
的驱动器.
有点晕乎了..
另外.步进电机应该怎么选择参数呢?
谢谢.看过很多理论知识都是不怎么明白.

网友A:
07年注册,三级士官

网友B:
步进电机跟电脑是互不认识的,电脑发出的指令必须由驱动器翻译成步进电机能懂的电信号电机才会按电脑的指令动作!控制器大概可理解为电脑或PLC之类能对电机发指令的上位控制电路吧!

网友C:
步进电机不是普通的电机,不是你加点就转的,他是起着链接电脑和电机之间的纽带作用。把电脑信号变换成电机可以识别的信号,驱动电机运转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
回2L的..我通常都是潜水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