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 发射 问题

楼主(2012-02-04):
我买了个5.8G 收,发  500HW 的!
接好 一切正常!有图像!但是我飞机油门推上去 显示屏马上黑屏!(我是330x-s四轴)
视频发射机 独立供电也没用!
各位大侠,给小弟分析下到底什么问题啊?急死了 !!!!!!!!!!!!

这个 收,发

这个 收,发

楼主:
跪求啊 !第一次 弄这东西!!希望高手们帮我解决啊!!!

网友:
居然有这样的事,推油门就黑屏,然后呢,如果油门又收回来呢? 图像又会出来吗?  ---问问题要把现象说清楚嘛,不然人家怎么给你分析呢?

楼主:
是的 油门收回来就 有图像

楼主:
我把马达线全部拔掉 推油门有视频 就没事!
我接一个马达 油门推到5分之3就 黑屏
我接两个马达 油门推到5分之2就 黑屏
马达全接 只要推油门 马达一转就 黑屏 啊!!!!!!!!

网友A:
换个电机看看,供电电压看够不够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帮顶!

网友:
独立供电远离电机,试试

网友:
没遇见过这种情况:loveliness:

楼主:
独立供电也没用啊 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机看看,供电电压看够不够

你是说 把4个马大都换掉吗?

网友:
一般是发射或接收供电不足的原因,但你独立供电,应该不会,现在你只能独立供电远离电机,试试了

网友:
电调干扰发射机,发射远离电机、电调。

楼主:
我的是4轴飞行器!怎么远离啊 ????

网友:
稳定肯定是干扰造成的,有可能是电调的频率问题....
你先别固定图传,在给油门的时候出现黑屏就移动图传,慢慢远离电调试试有没有图像。

楼主:
问题已解决!!你么怎么也想不出是MIC的问题!!哈哈哈!
我吧马达线接好! 吧螺旋桨 拆了!!!就好了 油门怎么推都没事!
拆螺旋桨 和 不拆螺旋桨 有什么区别? 想了半天我想到了!
是 声音! 螺旋桨拆了 声音小了!螺旋桨装上去 风的声音很大!
因为我买的 图传是 带音频传输的! 发射机上有个 小MIC 我吧它给短路了!就没有声音传输了! 再装上螺旋桨装上去! 试机 OK!!!问题解决!
我觉得 发射机 还是有点问题!声音大了图像就没了!
谢谢大家帮我 一起研究啊!!!谢谢

网友B:
   晕死,这个经验值得借鉴;  仔细检查下MIC是不是因为做工的原因让你开着强气流吹的时候里头就有什么细小金属东西给物理风压吹得短路或断路,比如做在MIC上包块小小的海绵什么的证实下是“风压”引起的还是“声压”引起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是公用电,所以接H飞控板的视频输入输出接口时就没接地线,只要油门超过20%就没图像和OSD叠加,其间折腾好久,换电机,换电调,最后在视频输入输出接口上接入地线就解决了,抓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死,这个经验值得借鉴;  仔细检查下MIC是不是因为做工的原因让你开着强气流吹的时候里头就有什么细小金属东西给物理风压吹得短路或断路,比如做在MIC上包块小小的海绵什么的证实下是“风压”引起的还是“ ...

非常好的建议呵呵!!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