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数控系统选择

楼主(2012-02-04):
朋友们过年好,请问:网上的保华数控BH-2T和小苗数控(1700和3200)三种数控系统有人用过没有?能否介绍一下效果和优缺点。另外有没其它工业系统可供选择(仪表车床,进行工业生产)。谢谢了

网友:
没床的飘过,楼下继续

网友:
轻轻飘过

网友:
再次飘过

网友:
飘来飘去的都是*****,我也有疑问,车床系统的功能到底是靠系统还是靠编程软件?为啥价格相差很多?

网友:
三菱,西门子,广数的系统都可以,

楼主:
正牌的是好啊,可是价格也好。有没有比马赫稳定,价格稍低的,请朋友们说一下

网友A:
我用过保华系统,主要问题是速度慢,加速度和脉冲数不可调,但是可以函数编程,有零点功能(不过我试过不好用)。小苗系统没有用过,最近用广数928tea系统做了个仪表数控车0640,工业级的,可以。系统最主要的性能是看多轴联动输出脉冲是不是很均匀细腻高速,推荐928的理由是低价,联动插补性能是5000以下系统中最好的,有宏编程,有主轴分度功能,但是不带plc。1千多的系统我还用过的还有一种是上海产的YB2802系统,它没有宏,没有零点功能,有PLC,有攻丝套丝功能,插补和高速性能比保华好。如果1千多的还嫌贵,那么只有用维宏了,电脑用网上卖的P4级的IBM商业机,数控系统一套800搞定。我用维宏加国良做了一台数控主轴分度车铣床,可车可铣可分度铣,可以做齿轮和同步轮的。
有兴趣的我可以上图给你看看这三个系统和改好的车床。

网友:
还有MACH3的,------垃圾!不可以用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维宏能用于车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宏能用于车床?

看你干什么工件了,不过我没有试过车螺纹,攻丝和套丝貌似可以的,园弧也可以,用起来比2000以下的系统效果要好。

网友C:
论坛一哥们不是用mach3车出了0.3的螺纹吗,看来mach3车螺纹也可以。

网友:
发那科的好贵,西门子 广数都好贵的,,,呵呵

网友:
以楼主的描述,FANUC,SIEMENS,MITSUBISHI等之类的中高档系统都可以省略了

不过楼主非要一味追求低价也实在很难为诸位坛友了,当然仪表车也没几个钱,确实也是那么回事

如果要推荐的话,我是指可以应用到批量工业生产上的,维宏就不建议用了,说实话在低档数控车应用上我好像还没有见到过维宏卡的机器呢,你所说的几种系统好像还是第一次听说,也可能跟地域有关吧,说一下个人的意见:

广州数控系统,北京凯恩帝KND,帝特马DTM,南京新方达,好像成都还有个程泰数控是不是?,这些系统基本上都可以满足楼主的需求,既可以配步进电机又可以配伺服电机的,依照个人需求,我所知道的价位大概是,系统+2个伺服电机驱动器=7,8000元的样子,几年前的价格了(也可能记错了,是单套数控系统的价格?),配步进电机的应该更便宜了

总之中 国的数控好像都大同小异,低档中的低档,不要奢望有什么意外的高性能普通的G,M代码应该没有问题,另数控车床的编程基本上都是手工编程的,很少见用CAM的,PLC和宏程序等功能就不要想了,好像有没有开发出来还是一回事呢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谢谢各位朋友!设想的价位是5000元以下的数控系统,自己设计的机器零件自己加工,是小批工业化生产的,精度1丝即可,主要是螺纹等普通的车削加工,另外就是变螺距、圆弧插补和一些特殊曲线的插补,要求工作非常稳定可靠,价格上当然希望便宜一点,但是性能和稳定是第一位的。另外请问:1、车螺纹是否必须在主轴上装编码器?2、车床上PLC是要控制那些地方?3、您推荐的系统的价格?如果以后我把它装在16或者20的大车床上,是否还能使用?4、半年前买了4套1KW伺服,准备搞个小铣床,请顺便也推荐一套系统吧。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保华系统,主要问题是速度慢,加速度和脉冲数不可调,但是可以函数编程,有零点功能(不过我试过不好用)。小苗系统没有用过,最近用广数928tea系统做了个仪表数控车0640,工业级的,可以。系统最主要的性能是 ...

正打算用上海的YB2802,多多指教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请问在哪买的YB2802?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在哪买的YB2802?谢谢

tb上有家乐清宇辉的,1700元。另外还有家贵100,自己搜一下
我也想找一下看看有没有其它地方便宜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一哥们不是用mach3车出了0.3的螺纹吗,看来mach3车螺纹也可以。

mach3玩玩没所谓,真的用来干活总觉得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保华系统,主要问题是速度慢,加速度和脉冲数不可调,但是可以函数编程,有零点功能(不过我试过不好用)。小苗系统没有用过,最近用广数928tea系统做了个仪表数控车0640,工业级的,可以。系统最主要的性能是 ...

代表北京人民表示 很想看你的鸡鸡

网友F:
 反正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反正不便宜

不能真正干活的话不用钱也没用
真的用来挣钱的话三五千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
数控系统上不要省钱了,工业用的东西要的是稳定与安全,干个批量货全部都赚回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做工业车床,价格便宜,性能稳定的就选KND100TID吧。
伺服电机不是根据功率大小来选择的。应该是N。M

网友:
回复 网友G:

FANUC-OI-MB大概要10W哦

网友:
回复 网友H:

1:普通2轴数车,手工比CAM快的多。
2:国外的系统和国内KND GSK系统基本内容一样。G代码M辅助代码都一样
3:系统+2个伺服电机驱动器绝对超过8000元的

网友:
1、车螺纹是否必须在主轴上装编码器?
那是必须的。反馈转速给系统
2、车床上PLC是要控制那些地方?
PLC现在都内置了。基本上是控制刀架的。如果是排刀式可以不用接PLC
3、您推荐的系统的价格?如果以后我把它装在16或者20的大车床上,是否还能使用?
KND100TID   或深圳众为兴
4、半年前买了4套1KW伺服,准备搞个小铣床,请顺便也推荐一套系统吧。
或许你搞不出来,没专用测量设备上伺服比较浪费。干脆出给我吧

网友(2013-04-17):
没床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