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在美国 想入 DX6i 想入魔请指教 谢谢各位

楼主(2012-02-04):
DX6i 209dao 折合Rmb 1340元 左右 怎么样?
http://www.amazon.com/Spektrum-C ... d=1328297166&sr=8-2
我是新手 想入魔 固定翼 ,各位大侠帮忙 适合入门的遥控 futaba JR 等等 还有没有适合的?

网友A:
控直接买好一点的,t8fg基本上不用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LZ在美国啊?在哪里呢?

网友C:
Dx6i 是航模入门的不错选择,特别是固定翼,完全够用。我就是用的Dx6i,与凤凰3模拟器兼容性最好(一个公司的产品)。
209美元的价格贵了,应该是带接收机的价格,控的价格应该是159美元。

网友D:
现在应该是DSMX新版的DX6I带的AR6210的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 Ohio
刚想入魔

网友E:
我的建议是买DX7s,或者DX8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决定入Dx7s

网友F:
美国那么贵啊?国内都是山寨 好便宜。就是不知道质量是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