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进!!

楼主(2012-02-04):
本人有个问题一直没弄好,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2208
电机
KV2600在2S电的情况下配多大桨啊?在3S电的情况下配多大的桨呢?希望各位前辈百忙之中抽点小空帮一下忙。万分感谢啊!!!

楼主:
 帮帮忙吧!?

网友A:
电机本身应该有参数

网友B:
2s7寸,3S5寸。

网友C:
原帖由
见客
于 2012-2-4 10:05 发表
2s7寸,3S5寸。
还有螺距问题,这个马达功率不算大,建议用小点的螺距。
2S下,7030-7035合适,大概有400克的推力(粗略的测试)
3S下,建议用5030-5040,应该有600克以上推力。用到5050的话会有点过载,电流比较大了。

楼主:
谢谢了啊!感谢各位友情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