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配置CLIK-V3 帮我看下行不行

楼主(2012-02-04):
电机2212 kv1400
电调XXD25A
电池7.4V 20C   1500MA
舵机 9g舵机3个
控   冠丽4通
能不能飞出视频中的效果??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GnqUaLWOB-A/
如不能需要改变哪些

网友:
这个用2204电机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其他的要改吗

网友:
电池电调都太大了,买25axxd还不如买个12a好赢,电池选500mah左右的就可以。质量控制在200g以内,这样会比较悠闲

网友:
标题

楼主的机身材料是5mm的KT板吗?用12a+2204而且是7.4v下,我相信飞不起来。
就算是3mm的KT,对新手而言,200克基本不可能。

将电池换成11.1的1300左右的吧。
要不干脆用45epp做180克以下的,保证好飞,我也是秒炸3架大机后,狠心做轻机,才真正飞的起来

网友:
LZ,你图片中的应该是  CSL俊达模型 CLIK V3,那应该是个 KT 5mm的,
所以一定不能用 2204电机,

推荐配置:
电机: xxd2212 KV1000 + HY1047桨。
电池 3S 850-1200mah, 20C或以上,
电调:不要用xxd的,直接上好赢 天行者 SkyWalker 20A,贵不了几块钱。性能好多了。

飞机的总重在350左右。这是对新手来说能保证性能的前提下最省钱的配置了。
尽量把飞机做轻,这个机型5mmK T如果做到300g左右,会更好飞,而且电机可以换成 xxd2208 Kv1100 + HY9047。

相信我,没错的。 视频中飞行水准一般。如果你勤快一点,多练练模拟器,几个月就能达到那个水准。

网友:
看到这图片好亲切(我的第一家飞机)带我入魔的飞机!我用的2212KV1400  9047浆  XXD30A电调,1300电池  首飞5秒炸鸡 第二家也是他店里的双翼,陪我到现在(没飞过)然后就没有场地让我飞了
过年的压岁钱被我买了室内设备昨天刚做好黑丝,可是论坛说图片太大 于是我就发到三国了
http://bbs.mx3g.com/forum.php?mo ... 6orderby%3Ddateline  25g黑丝,飞起来很不错

网友:
这个飞机太重了的话速度又快,又不好控制。还不如买个epp飞飞机,比这个两家还耐炸。至于飞不起来。。。。。。我觉得不吊机的画没问题的吧

网友:
400克以内都好飞,不过不是室内机。电池换成3s1300mah会爽一些,其他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