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7的apc桨 dji电机是不是按不进去

楼主(2012-02-04):
1047的apc桨 dji
电机
是不是按不进去

网友A:
DJI电机最大直径是8mm,APC桨直径为6mm,直接按不上去,用8mm钻头扩孔。

网友B:
晕,买回来还没有装的就需要扩孔,MMD

网友C:
是要扩孔的

网友B:
用那种扩孔器可以介绍一下吗?这动力结构要严谨一点。正准备装APC1047

网友D:
严格来说,DJI电机的安装尺寸是根据APC的定位孔尺寸来设计的。APC桨的中心孔是由两个不同直径的圆组成的,一个是定位孔,一个是注塑CNC孔。定位孔是和整桨一起一次成型的,位置很准确。另一个是注塑后CNC出来的通孔,直径比定位孔小,但位置精度较定位孔稍差,所以,在安装时,将CNC孔扩大至定位孔一样直径(或者稍大于定位孔)对安装精度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DJI电机没有具体电流参数的啊。。。。到处到没有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