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6125的分别的选购

楼主(2012-02-04):
CM6125如果分别用的静压轴承还是流动轴承?

听说用用的静压轴承的如果油压坏过,或坏了的就只能当废铁了!

所以想知道如何分别用的是什么轴承? 如何去识别?

图中的CM6125是82年的开价5800元,到现在有29年了这床! 各部件顺滑,但我不会看是否修过或精度是否还在!

这个成色多少钱拿下合适?

如果请老车工去验收,工钱应付多少左右?

图1是借用本论坛一个帖子的,其它为实拍.

外观上就跟那个是一样的机子!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静压轴承的
因为没看见压力表
不知道说的对吗

网友:
主轴和导轨没问题就太值了。导轨从头摇到尾来来回回多摇几次感觉下近卡盘处和其它地方力道一样不,如果近卡盘处轻松后面比较重说明可能磨损比较大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在两点扳刀架处试试有没有松动。卡盘 尾座等部位也可以用这招感觉下。至于主轴液压轴承方面本人没用过更没拆开看过原理到现在还很模糊所以没有发言权了!本地有台比楼主的成色好点但贵了快一半要10000.还有就是本地一个机加工店也有台这样的床。问过关于液压轴承的事人家说就没听过有这事也没用过什么液压轴承。精度也不错。这床主轴转速最高可以3000以上。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买与不买楼主自己看着办吧 ,吃亏赚便宜与本人概无关联。

网友:
喜欢工业的床   来学学

网友:
济南的车床口碑不错的说,听以前干过车工的师傅说济南的车床可以干到一丝以内的活
很重,应该一顿多,但是加工范围小了点,所以价格卖不上去,如果主轴和导轨没有问题,这价格聚划算了

楼主:
道轨各次都非常平顺,也扳过各部件,没有发现松动的。

丝杆也没有损伤!!

就是不知道是否是返修过道轨或换过件的!

网友:
谢谢楼主给我的消息。

网友:
上海产的CM6125 主轴箱上有两个压力表 ,那种是静压主轴 ;山东的这种应该是高速角轴承:loveliness: 我是分析的 ,没实际看过

网友:
CM6125

这床的油泵是普通离心泵,我折开过主轴,是动压轴承,不是静压的,200多W 离心泵没有多少油压的,不可能靠这个压力支浮起主轴,主要还是多油楔结构,靠动压支承主轴,这床太重,刚性好,在家玩的话有点不合适,纵横自动走刀,走刀变速跟丝杆变速各自独立,不共用

网友:
如果不是搞原子弹,造卫星的话,最好不要买这档次的车,精密是好,但越复杂越易坏,坏了难修,这床的历史你肯定不知,都在啥人手里用过?最怕啥人都上去用。5千多倒是不贵,就怕买到家里,搞明白了才知不大修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