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450以来,最惨重的一次炸机

楼主(2012-02-04):
今天照常飞450,起飞适应后,切3D开始翻,想在低空翻翻试试,越翻越低,结果在离地2米多的地方翻,直接栽地上去了,差点没把旋翼头直接飞出去,我都还没反应过来,我还在还在纳闷怎么会直接撞地面上呢,还是得多练习啊,初步检查估计损失有:主轴弯曲、横轴弯曲、头罩破裂、电调电源线断裂、脚架折断、底板断裂、尾管轻微弯曲、十字盘连杆弯曲、尾撑断裂、垂直翼断裂副翼杆弯曲、大桨、一个斜盘410舵机会卡舵,其余要仔细检查才知道,上图,手机照的,凑合看下:

网友:
直接炸成零件。。。楼主悲剧了。。。

网友:
同情加慰问

网友:
损失不是很大,只要别是电子件损坏就行

网友A:
楼主刹车盘不要装的!模拟练的少吧!只要不是连续翻,翻一次把飞机姿态摆正在翻不会炸的

网友:
楼主是偶见过论坛里 最N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锤还装着,下次把它拆了吧。

重锤不装我怕太灵活,我稳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刹车盘不要装的!模拟练的少吧!只要不是连续翻,翻一次把飞机姿态摆正在翻不会炸的

刹车盘不装有什么好处,我感觉都一样

网友:
是挺惨的,我最惨的一次比你好点,亚拓的飞机,可惜啊!

网友:
高手经常说、飞直升机要有这样的心里准备!

网友:
第一表示慰问,第二,3D木浆还是不要用了,炸得是比较惨,但是还是可以修复,全原装配件也就200到300元,电子设备坏了就麻烦点

网友:
表示慰问!!!

网友:
够惨,慰问了

网友:
我理解楼主的心情,我的450首飞时炸的不算狠,但是由于螺丝胶不够。螺丝轴承掉了好多,,

网友:
惨啊!
慰问!

楼主:
哈哈,修好后又是一条好汉,明天再次起航,头罩用胶布粘下凑合用,原装头罩和大桨到现在都没舍得用,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网友C:
我也有过一次 不过还好 自旋 切熄火 没多大损失 就是找尾桨找了好久

网友D:
...直接再买个新的把 这个旧的当配件用了

网友E:
小心下次别炸地里拔不出来了。

网友F:
 长炸长新

网友G:
就样子难看些,并不算惨!

网友H:
炸的够惨 修的够快啊 哈哈

网友I:
一天后又是条好汉

网友J:
拆散当零件吧!

网友K:
越炸越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