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啥解决办法?怎么老是射尾桨啊!!

楼主(2012-02-04):
飞越450pro皮带版,尾巴震动已经不大了,不装桨开到一半油门尾巴震动手能忍受,但是尾桨老是射,不是轴承出问题,是尾中联螺丝断掉,螺丝也没有上的很紧,都是保证尾桨没有虚伪,顺滑。半个月前两个尾桨夹都射掉,以为是螺丝疲劳断的,这次又断了,顶多才飞了20起落……升级外丝尾中联靠谱吗?或者推力轴承尾桨?

网友A:
先换一套尾翼试试,再换尾组。

网友B:
螺丝都能断,那质量太差了

网友B:
换12.9螺丝吧

网友C:
飞行一年从未射桨的飘过~

网友D:
螺丝断了。。是神马情况。。而且是尾桨。。。表示LZ要买点好的螺丝。。

网友:
换螺丝吧,我原装的中联螺丝用了半年没什么损伤,换了真隆的螺丝飞几次就弯了,螺纹也会凹进去一块

楼主:
经过检查,是飞越横轴螺丝的问题,怕出问题还是专门买的飞越高强度横轴螺丝,结果一掰就断…建议,大家下次别犯我的错误,螺丝多掰掰看

网友E:
不怕太软就怕太硬
我一般上尾桨夹螺丝都是先把螺丝烧红,退下火才用,从来没射过桨

网友F:
螺丝都能断了,太彪悍了。

网友G:
LZ说 不装尾翼都震动 那就是桨夹或者尾轴的问题了 一定要解决在飞 不然会再射

网友H:
质量太差吧

网友I:
我装上桨油门到最大手拿着依然很爽,嘿嘿,不过这样搞比较危险,一定要抓紧啊。。。。

网友J:
打螺丝胶试试

网友K:
螺丝质量啊

网友L:
上冰人螺丝?

楼主:
仔细研究了下,即使用好的螺丝这个地方螺丝还是不停受力的,长久下去难不准还是要射的,一次到位升级外丝尾桨算了

楼主:
标题
这半年飞下来,没有因为自己技术问题炸过机,旋翼头也没有出过问题,几次炸鸡几乎都是尾巴的问题,一次塑料L臂的转动处螺丝断裂,自旋炸。一次塑料l臂飞碎掉,自旋炸。一次尾推连杆球头扣螺纹旋入太浅,脱开,自旋炸。再加上两次尾巴射桨……下定决心一定要升级外丝尾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