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油动飞机好玩还是电动的好玩呢?

楼主(2012-02-04):
以前没有玩过飞机,一直觉得那时小孩子的玩具,前天听一朋友说航模不论年龄 的,
只要喜欢就可以玩,所以想买一架,可是上网一查,居然还有油动的和电动的
一时不知道该先哪一个,因是新手,所以想听航模朋友的建议,看看,哪种更
适合我这类人呢?

网友A:
新手还是玩电动小飞机吧

网友B:
从4通小飞玩起吧。如果有点天赋。。就可以往下延续。

网友C:
还是电动的吧,新人玩油动的估计很难搞定。

网友D:
电动好,油动清理起来太麻烦了。而且现在油价上涨啊。。。。

网友E:
新手就先弄个小电动玩具911玩吧

网友F:
模型不是玩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子和机械知识的话,建议还是先学习一下。还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才行。不然你买回一架油机来。不要说修了。发动机一转你会慌神的

网友G:
新手电动,油动砍死人

网友H:
没人带的话,必须选电动的,而且不要超过450,要不,炸的你没信心玩下去。

网友I:
电动的好.炸不烂.砍不死

网友J:
700级别电动比油的劲大多了、砍人更彻底、直接咔嚓

网友I:
因为700电比700油更暴力.而且是无声无息的就咔嚓!

网友K:
我比较喜欢油动的飞机,虽然现在是“电动”时代,而且电动机有很多优点,但是个人认为“油动”模型是不可被替代的。不光是他的声音魅力。基本上来讲,如果飞飞机当然要选择比较安全的郊区,有车的朋友当然不用担心电动飞机的电池充电问题。当然,除非你电池多,不然出去一天,有很多的时间都是在充电。一组电池最多20分钟,而充足至少一小时,电流大了怕坏电池,电流小了充得慢。油动就不同,没油下来加油继续。直到你的电子设备没电。而且电池还要担心冬天放电率下降问题。当然油动的也有很多缺点,噪声大啦,需带的东西多啦,飞机脏啊(每天结束后必须清理),油价贵啦等等。没有好坏,只能说电动和油动是完全两种感觉,就看你喜欢哪种了。

网友K:
:顺便补充一下,电动飞机的“功耗比"相对较大,因为电池的重量不会因为电量的减小而变小,所以,尽管锂电池的放电曲线算比较直的了,但是在接近没电的情况下电机功率衰减很快.而油机则是“越飞越轻"啊! 也不会因为油量小了降低功率.不过倒有"熄火"的风险哦!

网友L:
标题
13楼分析很透切

网友M:
新手建议上450 等技术好了再上大机 电的装好稍微调试下就好飞了 但是油的发动机难调 不过调试的时候 油的要比电的安全 起飞以后电的也比油的杀伤力大 要说到暴力 任何一款飞机 如果手不暴力 飞机也不会暴力 手暴力了飞机也暴力 不存在电的比油的暴力这么一说

网友I:
450不抗风.稍微1点风就晃晃悠悠的.要是炸机对新人打击很大.油机在风里就稳定的多

网友N:
从4通小飞玩起吧。

网友O:
九鹰260入门不错

网友P:
感觉还是电动的好些……更环保更省钱更安全…

网友H:
油电双修。。。

网友Q:
油电双修,大机修油,小机修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