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陀螺是什么牌子型号的,标签没有了拆开看看??

楼主(2012-02-04):
这个陀螺是什么牌子型号的,标签没有了拆开看看??

网友:
 这东西还是别用了

楼主:
很差啊? 我新手才飞了几次450现在能悬停了,就用的这个陀螺。下次换个好点的飞飞。

网友:
看到村田角速度传感芯片了

网友:
光看那根信号线就知道的国产货了

网友:
像是泉速Skyartec的陀螺仪。

楼主:
黑鹰450上的陀螺

网友:
我以前用过,叫SKY500什么的。基本锁不住尾,在悬停的过程中要经常的调4CH的微调,或者4CH要带一点舵量飞。唯一的好处是: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方向舵。

网友:
这陀螺还是竖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