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玉兔外接LED的接法

楼主(2012-02-04):
新买玉兔还没到手,提前发问玉兔外接LED的接法,说明书写得很模糊。
请问X模式具体到每一个机臂上的LED接法是怎样的?
以每个机臂4灯来说:是否其中一个机臂的4个灯共阴接到玉兔的LED1,每个灯正极串接电阻后分别接到玉兔的4个+5V插针上?
4条机臂共16个灯分为四组,每组4灯共阴接到LED1~4,每组4灯阳极分别串接电阻后再并联接到玉兔的4个+5V插针上?

网友A:
怎么还串接电阻呢?不是有转接板吗.....
等收到了问技术要个接线图吧,个人感觉不太好用,我接了八路焊接了很多线,但是线多了总是接触不良,最后还是直接焊接电源常亮了。

网友B:
初步測试,玉兔板內無限流电阻, LED 8个輸出是依板身的 8个LED 引伸出來的. 还有,说明書说毎个輸出不能大於 2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串接电阻呢?不是有转接板吗.....
等收到了问技术要个接线图吧,个人感觉不太好用,我接了八路焊接了很多线,但是线多了总是接触不良,最后还是直接焊接电源常亮了。

玉兔的LED端口输出是5V的,不加电阻肯定烧LED,顶楼我的意思是每个LED串接电阻后接5V,不是4个LED相互串起来。
方便的话能上个你接的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步測试,玉兔板內無限流电阻, LED 8个輸出是依板身的 8个LED 引伸出來的. 还有,说明書说毎个輸出不能大於 200mA

玉兔还没到手,端口怎样连接的我就不知道了,电流不大于200MA倒是知道。想是在玉兔到手前先把LED电路搞定,不准备买成品,太贵。家里台湾亿光的3mm LED还有100个,0805、3528、5050的也非别还有几十个,用来做灯带足够了,就是想知道如何接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说明書说毎个輸出不能大於 200mA

说明书你看错地方了。没有那么大,只有50MA

网友C:
我发过图的,自己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发过图的,自己去找

大侠的图早就看到并收藏了,关键是对应到每个机臂上的LED从你的图上看不出来怎么装,你图上的接法和我一楼说的接法差不多,问题在于假设按你的图接,那就是每个机臂用8个LED、两个LED端口。这两个端口可以用同色LED吗?也就是说LED1~2用一种颜色、LED3~4用另一种颜色,以此类推。。。。。不止是否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书你看错地方了。没有那么大,只有50MA

对, 50mA

网友D:
玉兔的LED灯带是需要一个转接板的,玉兔只是给一个变灯信号,灯带的电源是需要直接从电调接线板取12V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玉兔的LED灯带是需要一个转接板的,玉兔只是给一个变灯信号,灯带的电源是需要直接从电调接线板取12V电源的。

我看到288的标准配置里没这个转接板啊,可否说明一下接法

网友:
直接从飞控板上取5V-->接限流电阻-->再接LED-->再接飞控的控制输出口, LED控制输出是OC输出(集电极开路)
其它的每路都如此,LED串电阻后可以并联接入,但是注意总电流不能超过8050的负载能力。

网友:
用5V电最好不要直接从飞控板上取,  要么直接从电源取,要么可以从 电调的 5v输出那里取(因为你只需要用一个电调给飞控板供电) 还剩下3个电调的5V是闲置的,直接可以带LED灯带或灯珠。而且现在市面上20A 30A的电调5V输出基本去到1 ~3A都没问题的

网友(2012-05-07):
如果我另外一块电池供led的电的话,怎么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