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源

楼主(2012-02-04):
收了个电源,找不到输入,也不知道有没有110V输出,曾经AC220V接1、2脚,结果烧保险,不敢再乱接了,有没有知道的,给介绍介绍,谢谢。

网友:
这个最好上万用表测

网友:
确定不是音频变压器?

网友A:
测试这些不知用途的变压器确要有耐心。我的方法是:用万用表找到阻值较大的绕组接通一定的工频电压(最好是用调压器)再测各绕组的电压来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这些不知用途的变压器确要有耐心。我的方法是:用万用表找到阻值较大的绕组接通一定的工频电压(最好是用调压器)再测各绕组的电压来判断。

测了一晚上测试结果如下:
1-2:0.5Ω
3-4:9Ω
3-5:18Ω
4-5:9Ω
6-7:27Ω
9-10:3.5Ω

6-7脚通电18V,
1-2:0.5V,
3-4:1.5V,
3-5:3V,
4-5:1.5V,
9-10:7.5V。

然后6-7脚再通AC220电,前加0.25/250V保险,结果烧保险  ,不敢再试了。再怎么测试?谢谢

网友:
8是空脚?与6.7脚相通的有哪些脚?

网友:
应该就是67脚,不过可能是110V的

网友:
应该不是电源变压器,可测一下有没独立的绕组

网友:
绕组是如下图吗?把7-9脚短接测一下6-10的电压是不是18v+7.5v=25.5v左右,如果是就用6-10接AC220V试试看。

楼主:
1-2一组,3-4-5一组,6-7一组,9-10一组,8脚变压器屏蔽地(不知说法对不对);
如果按照6-7脚110输入理论计算:
1-2:3V,
3-4:9V,
3-5:18V,
4-5:9V,
9-10:45V
难道是110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画的真好,比我强,测试完全跟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