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02-04):
过年回去,家里的房子电线没装好,在我们那边农村的话,都是用明线(暗线没人会装)。这个先是要把电线槽钉到墙上去,再把电线装到槽里面,关键问题就在线槽的安装上了。
    由于线槽比较深,也比较窄,钉钢钉的时候很不好钉,并且水泥墙比较硬,往往几锤子下去,钢钉很难打下去,也很容易就打偏了把线槽弄破,并且因为锤子比线槽大,钉子根本就钉不到底,没办法只好找一根钢棍顶住了再敲。后来发现这样实在很慢又容易损坏线槽,就想了一个比较笨的办法,先用冲击钻在墙上等距离打孔,打个木塞进去,然后把线槽钉在木塞上。这样一来问题都解决了,可是太慢了。几间房子的电线搞了一个多星期。
当然了,这肯定是我的方法不对,或者是我没有专用的工具,不知道坛子里的各位前辈遇到这样的情况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么?

网友:
跑明线槽,用6个的冲击钻打孔,塞上6个的塑料胀塞。手拿线槽自攻钉伺候。完事,这也不费事啊。

楼主:
关键就在于打孔了,一个冲击钻起码10几斤,一天到晚的提着那么大个家伙打孔,墙面还好点可以平抬着打,尤其是打天花板,那个累啊,那几天打孔打得我手都提不起来了。听说有一种气钉枪可以打那种钢钉,还没见过!也不知道打不打得进去

网友:
几米才打一个孔,,,累那是没有动力。加钱。。。。在说人家干工程的,也是这么干过来的4.   5个人,就搞定

网友:
气钉枪也不是一道,在不平的地方,和墙里没水泥的地方一枪就能把PVC线槽干碎。。。没有那么干活的

网友:
气钉枪应该可以,昨天在公司还翻出一把来研究了半天,淘宝上搜了下那玩意貌似不贵,一百多就买一把

网友:
我都是用双面胶粘的

网友:
有种像子弹一样的射钉弹,配合射钉枪,水泥钉,很方便

网友:
钉线槽有专用的锤子的...

网友:
气钉枪那个对于你这个我个人认为也不是很好,还是打孔塑料涨塞好,方便

网友A:
我看见,,天花板电锤打眼的,,,把电锤开关绑住使其保持接通状态,,,,,,,电锤绑在1.5米高的木棒上,,,,一人带帽子打眼,,,,,另一个人专门负责叉电锤电源线插销,通电,打眼,,,,,,,,,拔电源开关,,电锤停转,,,两人配合打眼,,效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见,,天花板电锤打眼的,,,把电锤开关绑住使其保持接通状态,,,,,,,电锤绑在1.5米高的木棒上,,,,一人带帽子打眼,,,,,另一个人专门负责叉电锤电源线插销,通电,打眼,,,,,,,,,拔电源开关,,电锤停转,,,两人配合打眼,,效 ...

看别人用过,得臂力好。

网友:
专业布线的又那种小的冲击钻,很好用的。

网友:
工序错误,自然费事。
正常工序,放水平基线,沿线打孔,安放木螺丝(膨胀螺丝),安装专用的明线槽卡子,安装线槽,布线,盖线槽盖子,检测回路,刷防火阻燃涂料。

网友:
线槽都是阻然的,还刷途料。。。

网友:
楼主问的 实际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枪钉 射子弹的那种 听说现在子弹不好买了 多硬的水泥墙 一枪就打进去了 见人打的时候在钉子上套一个金属套 免得力道太大一下把钉子全部打进墙里面了。 还有一种就是大一点的气钉枪 比普通木工用的大一大圈 也重好多。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型号之类的。那个力道也好大,水泥批荡也是一枪打穿的,不过感觉是比射子弹那种差点。价格应该是100还是200多的

网友B:
307 非常好用 小心JCSS被请去喝咖啡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7 非常好用 小心JCSS被请去喝咖啡

603更好,换子弹方便,声音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