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锁尾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12-02-04):
提示:

网友A:
不正常啊,尾舵线没接反吧?

网友B:
不正常,舵机应该跟着摇杆动,检查陀螺仪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C:
通道5感度旋钮调一下试试看。刚接好应该先将感度调为0,等其初始化后,在将感度调大。

网友D:
看样子是感度问题,灯一直闪,是没接收到发射机信号,或者发射机给出了方向舵指令。你检查下,感度线接的有没有问题。
注意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