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00E 电池插头问题

楼主(2012-02-04):
700E用XT60插头够用吗,感觉不塌实,如果用XT150就绝对没问题了,就是大了点不方便,你们多用什么插头,说说吧

网友:
XT150保险些

网友A:
2块6s电池的话,电池用50够了,最后的串联线和电调用1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块6s电池的话,电池用50够了,最后的串联线和电调用150

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
XT150,XT60的接头太细了,通过电流不够,大螺距高负载的时候电调会保护

网友:
不飞3D,XT60足矣,飞3D建议XT150,XT60以前经常飞保护,换了XT150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EC5的飘过

网友:
如果两个电池是串联,是不是都要用xt150啊,中间有用50的,过电流瓶颈就在50,串联线上的电流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
用电调端直接串联法,  没必要两个电池直接串在一起

网友:
XT60的耐電流是不夠的!
在一趟暴力飛行下來因為接頭太燙造成兩個接頭黏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这样的
一样的

网友:
XT60一定不行!
電池端我都用亞拓T插!
串聯起來再用XT150接到電變!
沒問題!

网友:
我700用的是EC5........

网友:
看到亚拓的700的视频了吗?亚拓是T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