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450,悲催的一天

楼主(2012-02-04):
提示:

网友A:
连续运行,超负荷了

网友B:
不懂 进来学习

网友C:
烧得不够彻底

网友D:
无缘由的烧了

网友E:
太不结实了吧

网友F:
看样子好像是炸断线了然后才烧的?

网友G:
看着像没做导线保护,导线磨破短路造成的。。。。。。

网友H:
用好盈的飘过

网友I:
电调好像很容易烧的

网友J:
有些怕怕

网友K:
明显看见插头没焊好,脱焊的地方连焊锡的看不到跟新的一样

网友L:
负极线焊接T头的地方掉的真干净

网友M:
楼主真是相当NB 暴力党

网友N:
碳纤维或者玻纤维是可以到店的哦。。

网友N:
错了。 是可以导电~~

网友O:
原帖由
fcitybaby
于 2012-2-4 18:45 发表
连续运行,超负荷了
应该不是连续起落,这个天气不热,而且3个起落根本不算什么,楼主应该认真检查下,电机看是不是有问题,或者电调质量不行。

网友P:
那一定也炸机了。同情

网友Q:
把电调皮扒了再上张照片看看,

网友R(2012-04-04):
我用的也是好盈奔腾40A,连飞5个电也没啥事

网友S:
不要吓我啊,我也是这个电调
而且我一直没懂飞越和好盈的电调上面为什么都是写的飞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