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装了一架3MMEPP水星,老是抬头,是不是重心靠后了?

楼主(2012-02-04):
做了一架187克的水星,没有室内场地,所以只能在室外试飞,但老是抬头,要用水平尾翼来压。是不是重心靠后了?
水星的重心一般在那里,如何调整?
我试着把
电池
往前移,但也没什么效果。
求前辈指点!

网友A:
机翼前三分之一处 也就是碳杆加强处

网友B:
F3P重心位置相对偏后,检测重心是否合适,不是仅仅靠正飞的姿态来决定,倒飞、侧飞均要检测~~~~具体细节自己思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把电池、电调全部移到电机背后,重心基本到位。飞行姿态基本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点!!!把电池、电调全部移到电机背后,重心基本到位。飞行姿态基本正常。目前操控水平初级,调整后吊机很爽,正在练习扭力滚!侧飞、倒飞再慢慢调整,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