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破百配置

楼主(2012-02-04):
本人买了架parabolic高刚性机翼滑翔机 EPO 翼展1.5 ,目前3S2200电池,2217  800KV电机,10寸浆,能飞,能垂直爬升,但是不暴力,速度慢,网上有人说能破200,我只想破百,电池继续用3S2200的,求能够破百的配置。

网友:
不了解滑翔机。
不过见过有用高KV大功率马达(估计KV2200以上)推动凤凰电滑,速度挺惊人的。

网友A:
用2212电机(KV1000)3S1300ma电池,1047桨,25秒高度可以破200。不过飞的时候要很专心!200米以外1.5米翼展的机机是很小的一个点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要平飞就能破百的,或者轻微俯冲下, 角度太大怕解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买了架parabolic高刚性机翼滑翔机 EPO 翼展1.5 ,目前3S2200电池,2217  800KV电机,10寸浆,能飞,能垂直爬升,但是不暴力,速度慢,网上有人说能破200,我只想破百,电池继续用3S2200的,求能够破百的配置。

电池继续用单片3S2200的,破百的配置,我用过2808(3530)电机KV1700,8X6APC桨,电流41A,功率450W,(已是此电机最大功率,不能用9X6桨),飞过1.2米的木机破百,
如果用2片3S2200的串6S,那就有很多配置

网友:
速度破百,还是高度破百。。。。 ,金属航道是速度破百的料,高度破百基本什么机子都行,超轻的除外

网友C:
速度破百,考虑大点的电机和桨。
我不大喜欢P5B那种极限配置,因为满油不敢太久,肯定烧东西。

螺距速度120公里以上才有希望。
取个整的,35米/秒的速度差不多了。

假设用小桨高转速,能够产生足够的拉力,就选7*5或者9*5CAM折叠桨。淘宝上不少的。
35米/秒的速度需要螺距5英寸的桨每秒280转的转速,则带负载转速16800,空载的话要到200000rpm才行。
所以3s供电还要kv2000的电机,看上去有点疯狂的。要是配上合适的电机肯定没问题,感觉怎么着也得3536或者2820这样的级别,一个是外形尺寸,一个是定子铁芯尺寸,KV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速度破百,考虑大点的电机和桨。
我不大喜欢P5B那种极限配置,因为满油不敢太久,肯定烧东西。

螺距速度120公里以上才有希望。
取个整的,35米/秒的速度差不多了。

假设用小桨高转速,能够产生足够的拉力,就 ...

完全同意楼上的破百,
楼上的7*5或者9*5CAM折叠桨+kv2000的3536或者2820电机,破百,
我用过单片3S2200的,破百的配置,2808(3530)电机KV1700,8X6APC桨,
将kv值乘桨螺距,我的配置速度比楼上的快2%
但是没有固定翼的kv2000的3536或者2820电机,电直只有kv1700的2826或者2820电机,要改才能用,

网友D:
想当竞速机玩的话,大桨貌似不太合适。试试2217 kV2000左右的电机配DYS 6×5E快速桨,螺距速度很快,同时可以把电流保持在相对低的范围。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建议,不过28电机感觉有点大啊,我准备试试2221,KV2000,配7-8寸的浆

楼主:
昨天去试飞了下,发现就算是草降,硬浆还是很容易被打断,还是折叠浆靠谱,不过不知道折叠浆是否能够承受破百的那个力量。据说会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当竞速机玩的话,大桨貌似不太合适。试试2217 kV2000左右的电机配DYS 6×5E快速桨,螺距速度很快,同时可以把电流保持在相对低的范围。

我准备买AX 2221电机,或者2218电机,要不就是花牌的,不知道那个好,这个级别电机应该可以用7寸浆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买AX 2221电机,或者2218电机,要不就是花牌的,不知道那个好,这个级别电机应该可以用7寸浆了吧

AX 2221或者花牌2221这类电机是为450直机设计的,额定工作电压是22.2V,实际上可以承受的电流并不大,用于11.1V的话输出功率非常有限,并且重量大,安装到小型滑翔机的机头内部也比较困难,可能并不是很合适的选择。最好还是选固定翼专用的电机,而且对速度要求高的话应该首先尽可能把机身外表面搞光滑以减小阻力,用小桨,牺牲一定的拉力,去换取远比大桨高的螺距速度。比如说,可以用B2445内转子无刷电机,kV2700左右的配合14.8V电池,APC 4.5×4.1S竞速桨。

网友:
目前配置关电机俯冲就可以破百了

啥都不用买

网友E:
哥们,PARA不是你这样玩的!

破百不是问题,但你的方向错了。

给你指个方向,大家可以拍砖!

动力方面朗宇2216,9寸桨足以.

飞机拉高后开刹车(关闭油门)略微推杆(不是拉,是“推”,低头那种),飞机保持垂直俯冲,离近地面后在拉杆,你会感受到飞机急速从身边飞过机翼切开风的声音。等你熟练了,你会对这种“切风”声与急速上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2212电机(KV1000)3S1300ma电池,1047桨,25秒高度可以破200。不过飞的时候要很专心!200米以外1.5米翼展的机机是很小的一个点哦!

您真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PARA不是你这样玩的!

破百不是问题,但你的方向错了。

给你指个方向,大家可以拍砖!

动力方面朗宇2216,9寸桨足以.

飞机拉高后开刹车(关闭油门)略微推杆(不是拉,是“推”,低头那种),飞机 ...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PARA不是你这样玩的!

破百不是问题,但你的方向错了。

给你指个方向,大家可以拍砖!

动力方面朗宇2216,9寸桨足以.

飞机拉高后开刹车(关闭油门)略微推杆(不是拉,是“推”,低头那种),飞机 ...

桨的阻力很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好多专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