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ius cp的问题

楼主(2012-02-04):
第一次没有飞起来,第二次就出现了这个问题,请大家给看看是陀螺仪的问题还是尾电机的问题?

http://player.ku6.com/refer/jleEwzNSJFdQAQzdOIrR0Q..==.html

设置情况

设置情况

通电 后

通电 后

网友:
我也在玩CP,CP的单腿跳芭蕾绝对有趣。
LZ你你检查下控上的锁尾设置,把CP用手抓住,推油门,摆动尾巴,看看电机有没有抵消反扭的力

楼主:
http://player.ku6.com/refer/jleEwzNSJFdQAQzdOIrR0Q..==.html

楼主:
请问这个锁尾设置在哪一项呢?怎么设置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锁尾设置在哪一项呢?怎么设置呀?

我现在感度设在65,自旋很好,3D模式猛拍的话,会有一点点甩尾,感度越高尾巴锁的越劳,但自旋能力偏弱

网友:
碰到控的那个陀螺仪感度开关了吧?主面板右边数过来第二个,拨到0

网友:
另外不建议你开6轴,六轴模式非常差,打舵相当迟缓,牺牲这个得来的稳定完全没有意义

楼主:
控的状态

控的各按钮所处的位置!

正面

正面

上面

上面

楼主:
感谢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我对于6通还是门外汉,对控的各按钮功能不熟,上面是各按钮目前所处的位置,请各位给看看!

网友:
昨天差点入手 还是看看再说吧 请问LZ你是多少米买的?

网友:
DEVO6,DEVO8,DEVO12用的都是触摸彩屏,为什么DEVO7就这么囧啊,连外壳估计也是偷2801的懒

网友:
DEVO7便宜啊,TB上已经有CP+DEVO7要900的还包邮,已经动心,正在观望

网友:
我收了个几乎全新的CP+devo8也就1000啊

网友A:
感度设到75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度设到75没问题

你设到90然后自旋试试

楼主:
我会按着各位给的数值设定一下。   关于这套价格是在TB上淘来的,1050,外加一个铝箱,模型这东西尤其是华科尔的更新太快,到手就贬值。小饭团老师收的2手的就很划算,谁想入,联系他给收个超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设到90然后自旋试试
我设到50根本锁不住。65还是温漂,70才可以。75没问题。高了没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