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兔子闹天宫也挺厉害的啊

楼主(2012-02-04):
今天把玉兔从新装好,整理了四轴机架,在床上飞了一把。
悬停调整姿态时,飞机突然自己上升,我收油门,但她依然向上顶,直到天线顶到天花板,螺旋桨打到灯。。。。。。
一阵巨响,我只能彻底收油,掉下来了。

以前在户外飞的时候,玉兔有时也无故向上窜,但在外面,不明显,都是小收油门依然上窜。

各位兔爷,这是什么问题啊,有遇到过的没有啊

网友:
你的天线这样缠住,不怕失控?

楼主:
刚遭到玉兔技术支持的批评,决定改用2.4G

但请高手说说72M天线在四轴上应该怎么安装为好呢?
如果是天线问题,为什么只有油门失控呢?其他几个通道从来没有过乱动的时候

网友:
家里玩,最好关掉定高,飞过桌椅板凳突起的平面,突然上窜的

楼主:
没有定高装置,裸机,有可能是失控干扰,明天换2.4G试试

网友A:
不像是 失控造成的!

可能是  飞控程序的bug。

我用2.4G  飞 兔子,   大角度,也容易  副翼失控。  也没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 失控造成的!

可能是  飞控程序的bug。

我用2.4G  飞 兔子,   大角度,也容易  副翼失控。  也没找到问题。
你有没有打开CF?如果开了CF,大角度飞行的话,罗盘就会晕菜的。这点说明书都有写的

网友:
原来兔子也问题不少啊?

网友:
我第一次试兔子惨炸,从9楼顶炸到2楼,现象之一也有和lz描述的一样,先是定高定不下来(后来玉兔售后说是我的超声波有问题),然后我也是一轻点油门,它轰的一下就串老高,眼看要到繁华大马路上空了,那跌下来估计是连环交通事故 ,我就强做镇定慢慢拉回,可还没到楼面上空,它一个翻身就直接摔2楼晒台去了。 我那个心啊,瓦凉瓦凉的。。。。机架直接废了,朗宇2212 kv980损失两个,电机座两个断裂无法使用,桨就不用说了.....   现在,直接买了玉兔认为没有问题的新超声波,新机架还没到,暂时未测。。。不知结果如何

网友:
俺的兔子很好呢

网友:
 从楼主的描述中没有能看出是啥原因。
不过,以前俺玩那个AR.Done的时候,上升时如果太贴近天面(大约50~70厘米的距离),它会自动顶上去贴到天花板上,然后,停机。炸了。
问过一些朋友。似乎说是太贴近了气流和压力的作用,
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望高手解惑。

楼主:
今天换了2.4G设备,飞了一块电池,十分钟左右,四五个起落,因为小区花园地方小,只做了悬停练习,没出现上窜现象,改日到大飞场再试试。

感谢玉兔技术支持和大家的帮助,同时希望用72M设备的同学注意天线安装方式!

还有,尽量别在家里飞啊!!!

网友:
用的玉兔 容易抽动啊 有失稳的倾向
总是対轴偶尔抽动
不知道为什么?
我用的机架 电机 飞控跟楼主的一样
这个机架的上下板子用了久了 容易变形 楼主可以考虑再备一个

楼主:
是啊,我的玉兔偶尔也有抽动现象,不过不严重,有上窜,没失稳过

已经设计好了机架的板子,去掉了折叠滑轨,增加了相机座和电机座,找油条买了铝合金方管,准备用进口FR4环氧绝缘板切几套备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以前也是有点窜,就是天线的问题,我也打算换2.4g,至于72M的天线,没有什么简单好用的办法,我试过的最好的安装方法就是让他耷拉着 飞得很稳。不过3d的时候小心搅到天线

楼主:
我有个72M接收机,天线被弄断了,剩下大概15厘米长,飞固定翼时几百米没问题,不知放在四轴上行不行,反正四轴也不飞远

以前问过“高人”,短天线舒展开和长天线绕一团那个效果好,无结果,改日自己地面拉距离试试

网友C:
天线都是舒展开效果会好,尤其是半波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都是舒展开效果会好,尤其是半波天线

这个知道,我是说天线不小心断了,只有不足20厘米了,这种情况下,比原来长度的天线卷成一团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