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凤凰模拟器上动作太灵敏了,就是动一点飞机动作就 ...
请问在凤凰模拟器上动作太灵敏了,就是动一点飞机动作就很大!

楼主(2012-02-04):
这样应该怎么调啊?是在
模拟器
上调还是在控上调啊?

网友A:
正常,练就行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软件上就可以 在通道设置里 把0-100改成0-75 就差不多了

网友C:
编辑模型属性中可以详细设置

网友D:
凤凰模拟器也是软件还是硬件?

网友E:
藤椅说的对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硬件和软件都有

网友F:
最可能的情况是,你的模拟器没有执行校准的过程。
任何模拟器软件都需要校准,校准就是让模拟软件知道你的控的中立位置和最大最小值。
没有经过校准,那么就会出现楼主的现象。

网友G:
控 上面有微调的

网友H(2013-02-18):
我看来还得细心体会

网友I:
九楼说的是正确方法校准了就不会抖了操椌也自如

网友J:
控上EXP调整一下 飞机就会很听话!

网友K:
软件里调和控上调都可以,EXP在软件里也可以设置

网友K:
建议在软件里调,否则你换一个机型又得在控上调一次。

网友L:
练的就是这个感觉 练的就是反映 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