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NA6充电问题!~麻烦前辈解答下···

楼主(2012-02-04):
刚才冲完电,一共3块3S,都是不超过5个起落的新电池,问题就出来了:
1.有一块电池冲到4.19就显示充电完毕了,设置的截止电压是4.2V,是花牌电池,这是怎么回事呢?
2.冲完后用淘宝上25元那个电压测量器测试,3块电池每片电芯都呈递减的电压显示,比如分别是4.24、4.22、4.20,可是UNA6上却显示3片电芯电压一致,到底是哪个测的不准呢?

网友:
通常是哪个贵哪个准。。。

网友:
我太阳,和我的情况一样!

网友:
1:电话在充电完毕后有轻微的压降是正常现象
2:测量电压要准确最好还是用万用表,那种测量器出来的参数只能作大至参考;最好用万用表和测量器都测几次,参数上各相差多少心里就很清楚了,以后用测量器测量出来的参数就作相应的增减即可。

网友:
**:应该是电池,不是电话。

网友:
25元那个电压测量器,不可信

网友:
电显本来就垃圾!!0.01V有必要纠结嘛????

网友:
通常大部分人认为0.0000000000000000001V就不纠结了

楼主:
看来我过于纠结了。。。

网友:
可能看不大清,是个意思

网友:
那种25元的测电器 是极度不准的  要看RP的 买过3个  测同一块电 测出来都不一样 就是差0.01 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