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有没有四通道的电直

楼主(2012-02-04):
好像G4里面都是5通道的电直,没有四通道的,可是我的
遥控器
是四通道的,有没有办法能练习?

网友A:
有的,貌似是叫WATT E

网友B:
你尽情的练习 别管是几通道的 其实原理就是简单的四通道 四通道遥控器绝对可以在g4中 玩所有飞机

楼主:
G4里有的都是5通道的,而且动操纵杆没啥反应。
我后来下 载了2个,好像还行,不过控制得不怎么好。

网友C:
有的通道数是用来控制什么脚架之类的!

网友D:
最基本的都有四個通道?
底下機種 可以下載參考 ~
Twister Skylift G4 by LO.CS
(my)CH-46 Micro Heli I AV
Balde CX2A2 G35 AV
Blade mSE EA
E-Flite Blade mCP x A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