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小弟在线求解.关于坦克电池问题.望围观.

楼主(2012-02-04):
我只能玩玩恒龙坦克,但明显对速度不满意,请问更换2000锂电会不会提升坦克的速度和马力,希望了解的朋友回答下.如果能提高会提高多少,有哪些缺点呢。

网友A:
主要是齿轮比和电机吧~~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B:
会快一些的,但不是在极速方面,而是在起步加速时表现的比较快,带来的可能的风险是齿轮箱寿命的缩水。除非是钢齿波箱

网友C:
381师兄说的有道理。

网友D:
2S锂电标称电压7.4V,充满电电压8.4V;6节SC镍氢电池标称电压7.2V,满电电压8V左右。
用锂电的话,满电电压比镍氢高5%左右,坦克的有刷电机是输入电压越高转速就高,所以上锂电坦克的速度、起步都会感觉爽一些咯
不过,塑料履带、塑料波箱的坦克,自重轻,用大容量镍氢(3000mAh)速度已经不错了;如果换了金属履带、钢波的话,自重加大,用锂电倒是不错的选择。;锂电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同等容量的电池尺寸比镍氢小一些,HL的电池仓放镍氢的有些局促,我用的锂电是4200mAh,长度136mm,宽度40mm,厚度18mm,放进去倒是蛮宽松的。
锂电相比镍氢价格高一些,需要用另买平衡充充电,而且也比镍氢娇贵些,寿命短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