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和无副翼

楼主(2012-02-04):
有无副翼的区别在哪?
如果我买的450是有副翼的
想改成无副翼的行不行?
应该换什么设备?
谢谢各位老少爷们了

网友A:
1有没有副翼和陀螺仪。2能,买升级件和三轴陀螺仪。建议斜盘舵机买好点。

网友B:
无副翼的三轴相当于有副翼的副翼
新手建议上有副翼

网友C:
无副翼对舵机要求比较高点,而且很废舵机,新手还是先飞带副翼的吧

网友D:
如果不立刻上 3D , 先飞带副翼 。

网友E:
还以为是技术讨论帖~

网友F:
有副翼的就是飞机上有个副翼,无副翼的就是飞机上没有那个副翼

网友G:
有副翼的就是调机,装机,炸鸡维修比较麻烦点

网友H:
无副翼的就是装机,炸鸡维修比较方便点

网友I:
就是有没有副翼的区别

网友J:
要不要上无副翼是米的问题,有无副翼稳不稳是技术的问题

网友K:
无副翼机械简单点,性能好,更稳定,对舵机磨损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