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分析失控原因。这一次原因可能找到了

楼主(2012-02-04):
飞机是MD塞斯纳上,动力配置为朗宇2216,KV880 用桨11*5.5马刀,和1047都用过,按电机厂家的数据,电流只有20A左右。控是TDF7。

初三到太平寺飞场飞行,2次出现副翼舵机短暂失控,飞机在空中自主倾斜,当时怀疑是干扰回家后虽然知道线性BEC无需加磁环,还是加上了磁环,并且将接收和天线远离电调,把副翼舵机延长线改为焊接,并且不用Y线连接,改用襟翼副翼混控。初五再去飞行,有所改观,现在回想起来空中也有过短暂的自主倾斜,不过当时以为是风,没有在意。初7再飞,刚上天走了一圈航线在离我30米左右,高度也是在30米左右突然自主翻滚540度,打舵有反应,紧急收油勉强降落,无损失。百思不得其解,后摸了摸电调,发现较热,电调表面温度估计高于40度,MD塞斯纳设备仓通风是很好的,环境温度在6度左右的时候,电流20A左右不应该这么热,当时估计是好盈天行者电调BEC的毛病,输出不够引起舵机失控。

今天换了ZTW的40A SBEC版上去,虽发热大大减低,但依然失控这次没那么幸运,螺旋扎入半人高的草丛,找了20多分钟才找到飞机,搞得全身都是草籽,损失电机轴一根,螺旋桨一根。机身毫发无损。
根据排除法则,现在只剩接收和舵机了,下次更换舵机,再不行更换接收。找不出原因得郁闷死。
几次故障下来总结出一个现象,就是每次都是在转弯时出现故障,这次是在第三边航线做了个横滚转向第4边时出现的。

回家后做了测试,2个副翼舵机连接舵机测试仪,连续最大幅度动作工作2分钟,无异常发生,再测试接收,将接收连接舵机放入微波炉,控在离接收2堵墙,8米远红灯亮,丢频,但是舵机依然没有抖舵,而是保持中立位置。认为接收工作是正常的。

有模友说可能是失速螺旋,但但是速度是足够的,应该不会,这机我飞了不下50个起落了,以前是用2212KV980+1047飞,速度更慢也没失速过。

而且我每次都带2,3架飞机,飞其他的2架都没任何问题......不解啊

-----------------------------------------------------------
2月11日一早,更换了4个舵机后再次上天,飞行前地面拉距超100米。第一个起落正常。然后飞了其他的飞机,均正常,临走时再飞塞斯纳,结果是悲剧。
上天后刚走半圈,就失控了,也是转弯时,自主横滚,然后失速,螺旋落地,摔在跑道中间。
损失较大,损失飞机一部,朗宇的2216轴承坏了,回家后已经换了,舵机幸未打齿。
这次做了一些准备,甚至装上了找寻报警器,以防落入草丛难以找到。
结果是让人失望的,我最不愿意出问题的就是接收,可是所有电子设备除了接收已全部更换.....不要怀疑是失速,这点判断还是可以的。
准备把接收寄回天地飞检测,不会当二手出了害人.....

网友:
我用天7碰到过完全相同的情况!!!!!!!!!!!!!!!!!!!!!!!!!!!!!!!!!!!!!!!!!
求解!!!!!!!!!!!!!!!!!

“刚上天走了一圈航线在离我30米左右,高度也是在30米左右突然自主翻滚540度,打舵有反应,紧急收油勉强降落,无损失。
就是每次都是在转弯时出现故障,这次是在第三边航线做了个横滚转向第4边时出现的”

去年10月我在学校操场飞95元3A,第一次失控是垂直爬升时飞机自动滚转,第二次是盘旋时副翼短时间无反应,第三次发生在着陆时,最后一个转弯自动螺旋坠地。
后来有人说是学校宿舍楼的无线上网信号干扰,因为天7用的2.4G是民用无线电的频率。
为了检测是否干扰,我用一架3通道没有副翼的练习机,故意在宿舍楼上空盘旋,没有任何问题。后来又用4通道练习机去试,同样完全没有干扰。
此后天7控至今没再有失控........
但是去年连续3次失控对我一直是个谜

网友:
我昨天刚刚失控了,检查发现是72m接收机焊点脱了

楼主:
2月11日一早,更换了4个舵机后再次上天,第一个起落正常。然后飞了其他的飞机,均正常,临走时再飞塞斯纳,结果是悲剧。
上天后刚走半圈,就失控了,也是转弯时,自主横滚,然后失速,螺旋落地,摔在跑道中间。
损失较大,损失飞机一部,朗宇的2216轴承坏了,回家后已经换了,舵机幸未打齿。
这次做了一些准备,甚至装上了找寻报警器,以防落入草丛难以找到。
结果是让人失望的,我最不愿意出问题的就是接收,可是所有电子设备除了接收已全部更换.....不要怀疑是失速,这点判断还是可以的。
准备把接收寄回天地飞检测,不会当二手出了害人.....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是温度,去年夏天我用山寨RD6100接收,太阳有点大,接收露外面晒热了,结果失控了,同样的飞机,没有任何改动,同样的场地,接收放里面,避免长时间太阳照射后,就再也没失控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温度,去年夏天我用山寨RD6100接收,太阳有点大,接收露外面晒热了,结果失控了,同样的飞机,没有任何改动,同样的场地,接收放里面,避免长时间太阳照射后,就再也没失控过了。

兄弟啊.....环境温度才6度啊,良好的设备舱通风,12A的电流,40A的电调,能温度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2月11日一早,更换了4个舵机后再次上天,第一个起落正常。然后飞了其他的飞机,均正常,临走时再飞塞斯纳,结果是悲剧。
上天后刚走半圈,就失控了,也是转弯时,自主横滚,然后失速,螺旋落地,摔在跑道中间。
损 ...

您好:
     如相同环境下同样的电子设备上更换接收机就OK,请将怀疑有问题的接收发回给我们做检测,谢谢!
深圳市天地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平山工业区13栋3楼
邮编:518055
售后服务电话:0755-26581817
联系人:段 小 姐

网友C:
第一次用好盈电调的时候,电调发热的原因多半还在7805上面。你的动力配置很好的,地面全油门电流估计都很难超过15A,空中半油巡航基本上也就5A左右,电调的开关部分基本上很难有什么热量。失控的原因很难说,论坛上以前有过不止一次报告贴地飞7控有丢频现象的……

网友D:
没有伤到人就好!飞机摔了就摔了吧

网友E:
我的天7也失控过,是遥控距离变的很短了,估计和天气有关系。

网友:
 看来天7很不可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伤到人就好!飞机摔了就摔了吧

恩,这几次测试是专门等到人少时飞的,为了测试,我早上8点过到了飞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天7也失控过,是遥控距离变的很短了,估计和天气有关系。

不是距离问题,起飞前地面拉距超100米。在家也做过测试,遥控距离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用好盈电调的时候,电调发热的原因多半还在7805上面。你的动力配置很好的,地面全油门电流估计都很难超过15A,空中半油巡航基本上也就5A左右,电调的开关部分基本上很难有什么热量。失控的原因很难说,论坛上以 ...

电调的BEC肯定有问题,所以我买了个外置的3AUBEC配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