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雕刻机用什么控制板好呢?

楼主(2012-02-05):
各位仁兄,做雕刻机用什么控制板好呢?如果不用控制主轴的又用什么板好呢?再步进电机驱动打算用雷赛的,不知好不好,用过朋友给点意思小弟,如果有什么好的麻烦也推荐一下,谢谢先.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入门的话买三轴一体的吧。便宜省事。成功率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对,一定要一步步来。

网友:
三轴一体

网友:
要不,推荐你一款独立的,也不贵

网友:
D版维宏  + 雷赛M542
  800元以内搞定

楼主:
我打算就用雷赛的M542,感觉三轴一体的不大好,对以后升级雕刻机没帮助

网友:
很多人都说用D版维宏,是不是用了维宏后,就不需要去学习怎么设置Mach3这个软件了?

Mach3好像蛮麻烦的

网友:
我有套系统   全套的   步进 电源  伟宏卡   驱动卡   软件   联轴器啊   一整套  要可以联系  QQ 453406919

楼主:
除了D版维宏板还有什么控制板呢,我打算用Mach3这个软件

网友:
维宏卡比较简单点~~!

维宏卡比较简单点~~!

网友:
这话应该这样问:我预算xxx元,用什么驱动板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那我就这样问吧,我预算1500元以内,请问林大夫的什么好的推荐呢?

网友:
应题:

你都没说清楚你用多大的步进电机,如果你用57----86的电机不妨先开始TB6560的驱动单轴和多轴好选择,我这有单轴和多轴的。

网友:
我打算用MACH3  因为维宏卡太简单,没玩头~  据说也不支持4轴。

网友:
不赞成三位一体.再升级时浪费了.

网友:
6550的还是不如好的独立驱动, 我两种都有,深有体会 ,差别主要有两点,第一,6550不支持高压, 所以驱动起来力要小得多,  第二,  好的独立驱动, 电机静止时,一点声音也没有,走起来的声音也好听, 6550静止时,能听到吱吱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18楼仁讲解自己的经验,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