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消回差双螺母结构,图来了,超级简单

楼主(2012-02-05):
专利号:201010605572.4
仅允许DIY仿制自用测试效果
不得用于商业目的以及获利
不得制作后转给第三方

    机械传动中,螺纹传动被广泛应用在旋转运动变为直线运动的场合。不管是普通螺纹丝杠或者滚珠丝杠还是行星滚柱丝杠,作为高精度运动传递,需要考虑双向传递运动间隙问题,称为回差,消除回差一般称为消隙、消间隙或者消回差。回差往往是由于零件的装配间隙,或者部件磨损导致的,在往复传动过程中,回差间隙的存在会造成运动精度损失,即从动件不能实时准确地跟随主动件运动,主要表现在换向的时候或者往复受载时,严重时造成系统振荡、失调甚至冲击附加载荷。

    双螺母中一个螺母安装在受力部件上,后称固定螺母,另一个为非固定螺母,二者之间采用弹性扭转装置使双螺母对向旋转,实现轴向互相靠近,弹性扭转装置的扭矩大于传动丝杠和螺母副之间无轴向力时的静摩擦扭矩,使双螺母始终能够实现对向旋转并相互压紧,其压紧程度与丝杠传动刚度要求有关;双螺母的对向配合面采用锥面配合,当锥面接触副的当量摩擦系数大于传动螺纹副牙形角的当量摩擦系数时,无论丝杠和螺母之间的传动摩擦扭矩有多大,以及丝杠或螺母无论是正转还是反转,都不会使双螺母中的非固定螺母跟随丝杠旋转,达到消除丝杠和螺母之间的传动间隙的目的,却不会使螺母产生锁死或松脱现象。

    弹簧的弹力迫使非固定螺母2相对固定螺母1旋转,右旋螺纹为顺时针旋转,左旋螺纹为逆时针旋转,非固定螺母2压向固定螺母1,使它们之间的圆锥配合面贴合。只要双螺母锥面的当量摩擦系数大于丝杠螺母副的当量摩擦系数,无论是丝杠相对于双螺母是正转还是反转,受拉还是受压,双螺母之间的摩擦力矩均大于丝杠螺母副之间的摩擦力矩,就不会出现外力导致非固定螺母相对于固定螺母旋转,只能因为安装之后的装配预留间隙或者磨损造成新的间隙之后,弹性扭转装置的力偶矩使非固定螺母相对于固定螺母自动旋转,达到自动消除螺纹副间隙的目的,而不会因为外力使双螺母中的非固定螺母相对固定螺母旋转,造成锁死或者松脱。

    下图中弹簧为消除两个螺母之间的间隙而设置的,目的是使右旋螺纹为顺时针旋转,左旋螺纹为逆时针旋转

    两个螺母,其中一个螺母为内锥面,另外一个与其配合的为外锥面。锥度顶角小于丝杠牙形角行程的螺旋锥面的锥顶角。一般可取锥顶角120度到90度甚至更小,根据丝杠和螺母之间的摩擦系数而定,摩擦系数大,锥顶角小,摩擦系数小,锥顶角大。弹簧的弹力一样根据丝杠和螺母之间的摩擦系数而定。固定任何一个螺母,另外一个螺母完全靠弹力以及锥面摩擦力,就可以自动消除间隙,并且不受轴向载荷的影响,也就是不管轴向力的大小和方向,都不会产生回差(当然,这是理论上的,实际上肯定会有,比如因为润滑油的粘度,存在油膜的厚度等)。需要注意的是丝杠的螺距要准确,螺母要比丝杠软,不会将丝杠磨坏而出现螺距误差。

一般仔细调整,回差可能在1-2道之内,与使用的润滑油粘度和弹簧的力度有关系。

网友:
是消回差结构,至于是如何自动消回差,这图我没看明白。

网友A:
看不懂是因为前面弄那一大堆公式把人给吓唬住了,要是没那些公式,后面的图中螺母的两部分不是斜面而是直的就都看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是因为前面弄那一大堆公式把人给吓唬住了,要是没那些公式,后面的图中螺母的两部分不是斜面而是直的就都看懂了

哈哈,这就对了。不唬住怎么显得有技术含量呢

网友:
要别人帮你试验,怎么也得付点实验费吧!

网友B:
消回差除了双螺母结构,还有其他的结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消回差除了双螺母结构,还有其他的结构吗

要其它结构请付费,详情内信联系楼主!

网友:
消回差需要 滚珠丝杠的双螺母  如果是t型的因为磨损不均匀很快就又有缝隙的 但缝隙不均匀 我记得多年前不知道哪里看到的

网友:
是可以自动消除间隙的,只是理论还是没看懂

网友:
既然是楼主的专利,那么楼主应该有实物图吧,贴出来看看?

网友:
想看实物图啊

网友:
相当于两个螺母对拧,但扭力有扭簧提供,只要螺母有松旷,扭簧就扭过一角度。
锥度是避免动螺母对丝杆跟转。
楼主聪明绝顶
这结构适合新螺杆,双螺母不能反向补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这就对了。不唬住怎么显得有技术含量呢

那也不是,技术应该得到尊重,学院派和我这些业余玩家思路不一样,如果没有这些公式,制造选材取值就没了依据,而我们这些业余玩家多是凭机械直觉和经验理解这些东西。
这个专利文件要是我这样的人写就写不出这样的,可能更多的是在权利要求上下文章

网友:
没看公式!不知道是如何调节回差的,个人觉得这种设计可以弄成硬性消回差

网友:
我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也不是,技术应该得到尊重,学院派和我这些业余玩家思路不一样,如果没有这些公式,制造选材取值就没了依据,而我们这些业余玩家多是凭机械直觉和经验理解这些东西。
这个专利文件要是我这样的人写就写不出这样 ...

果然是JS,要的就是实际有利的东西

网友:
有实物吗?这个看不明白啊,原理上和图对不上啊

网友C:
以前有个人也很喜欢丝杆消间隙,其中也有一个原理上和这个一样,而且自以为发明了另外一种新东西,后来我们提了一个问题他没法确定,就是当丝杆中间用久了以后牙会薄过两边,那么运行到中间时自动消间隙以后运行到牙厚不一样的地方势必卡4。就算是新的丝杆一样存在一个疑问,那就是当丝杆顺着动螺母消间隙的方向旋转(也就是扭簧的力气作用方向)时,会把力气与扭簧的扭力叠加在一起使螺母旋转,当间隙消除后两个螺母的锥面结合时的一瞬间未必能马上停下来,间隙消的多了点对于丝杆和螺母的接触摩擦力也随着增大,按你计算来看:无论动螺母与丝杆之间的作用力有多大,相对于与定螺母的锥面的摩擦力都小点而不至于跟着丝杆越旋越紧,而导致锁4,但感觉就算不会锁4,也会锁的非常非常的紧,这对丝杆的损伤很大,而且要耗更多能量来驱动丝杆。

网友D:
看不出哪个是扭力弹簧

网友:
没有弹簧啊

网友E:
真心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个人也很喜欢丝杆消间隙,其中也有一个原理上和这个一样,而且自以为发明了另外一种新东西,后来我们提了一个问题他没法确定,就是当丝杆中间用久了以后牙会薄过两边,那么运行到中间时自动消间隙以后运行到牙 ...

精度是由丝杆决定的,就像导轨一样,短导轨一定要软,所以螺母要软。实际上良好润滑条件下不成问题。我实验的结果是快速移动比慢速效果好,因为有润滑油动压的介入,而慢速仍然有爬行现象。我准备用导轨软带在丝杠上贴出一个螺母内表面,然后用胶封装到螺母座里,成为复合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出哪个是扭力弹簧

扭力弹簧可以用任何办法,只要使两个螺母保持相对旋转的趋势就行了。这部分实际上是美国一个公司的专利。
本贴中的核心是两个螺母的贴合面是锥面配合,且锥度小于螺纹副的等效配合面锥度

网友:
实用新型专利吧?

楼主:
欢迎自制,就是用两个螺母一个螺栓都可以在车床上加工出来然后实验一下。两个螺母,一个车成内锥面,一个车成外锥面,当然锥度要小于普通60度螺纹的牙形角,因此锥度要小于120度。实际上可以不同角度试试,比如90度,小拖板扳45度就行了。至于如何保持两个螺母的相对扭转趋势,我相信大家一定找得到最简单的办法的。

网友:
青蛙跳井里!!:funk: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心看不懂。
真的,我也是没看懂

网友:
前提是丝杆的表面光洁度和锥面的表面光洁度一样吧~~~

网友:
没看到实物和效果
觉得这个锥度比较难控制,而且没看出哪里有力自适应消回差
感觉有点外刚内软,不适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专利号:201010605572.4
仅允许DIY仿制自用测试效果
不得用于商业目的以及获利
不得制作后转给第三方

请问楼主,如果间隙由弹性元件的驱动而消除,如何保证正反转都能使动螺母的牙面和锥面同时分別与螺杆和固定螺母相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如果间隙由弹性元件的驱动而消除,如何保证正反转都能使动螺母的牙面和锥面同时分別与螺杆和固定螺母相接触,

自己动手作一个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理不明白怎样做呀,还望楼主祥细解释下。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上个实物图啊,专利也申了,图纸和原理都上了,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还差那个图片吗

楼主:
改天上图片吧。没有照过,需要找机会照两张

楼主:
图已上传1楼,以供参考

网友G:
办法高明
丝杠由于制造误差 或者局部磨损,会造成间隙不一致,楼主这个好像只能向旋紧,不能旋松,这点不如弹簧直接放中间的

网友:
两个螺母通过弹簧的力相反方向旋转达到消除回差。很巧妙。

网友:
是一条弹簧还是两条弹簧啊?应该是拉簧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办法高明
丝杠由于制造误差 或者局部磨损,会造成间隙不一致,楼主这个好像只能向旋紧,不能旋松,这点不如弹簧直接放中间的
顶房老大,当丝杠向消间隙方向旋转时,螺母从磨损大的地方向磨损小的地方移动,会导致爬行甚至卡死,因让螺母旋松的分力太小。

网友:
不合理吧?当两罗母接触好正好是一个标准罗文的话那还有得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办法高明
丝杠由于制造误差 或者局部磨损,会造成间隙不一致,楼主这个好像只能向旋紧,不能旋松,这点不如弹簧直接放中间的

所以一楼说了,要求丝杠的螺距比较准确。但是可以增加螺母的长度,也就是增加配合段长度来均化丝杠的误差。另外局部磨损小的地方在运行时和螺母的阻力比较大,从而增加了磨损,使丝杠的磨损程度趋向一致。总之,这样的目的是自动硬消回差。
使用弹性装置扭转实际上是美国人的专利。但它专利提到要用一个高摩擦系数的弹性垫子来增加两个螺母之间的摩擦力,造成实际轴向刚度不足,就像普通的弹簧消回差结构一样。
本方法的核心是锥面的锥度顶角与丝杠螺纹面锥面顶角之间的关系,摩擦力大,并且是硬碰硬。因此刚度大,同时带来了上面所说的丝杠螺距不准而带来的松紧不一致的问题。
其实这在双螺母滚珠丝杠中也存在,只不过被滚珠和滚道的弹性变形吸收了,同时滚珠丝杠的摩擦阻力小,不被注意而已。本方法如果用在滚珠丝杠中就更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顶房老大,当丝杠向消间隙方向旋转时,螺母从磨损大的地方向磨损小的地方移动,会导致爬行甚至卡死,因让螺母旋松的分力太小。

弹簧扭转的目的就是保持两个螺母旋紧,否则螺纹副就有间隙。如果螺母足够软,润滑良好,丝杠的磨损可以忽略

网友C:
那里用扭簧是不是更紧凑些呢?看来用新的丝杆的话还是没问题的,如果丝杆磨损到明显的和其他地方相差大的时候,换一根就是了,要磨到那程度要很长的工作时间了,相对于产量来可以承受,多谢楼主慷慨的确奉献! 建议和有名气的机床厂家寻求合作,把这个东西的价值发挥出去,楼主也可以得到到应该得到的专利酬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里用扭簧是不是更紧凑些呢?看来用新的丝杆的话还是没问题的,如果丝杆磨损到明显的和其他地方相差大的时候,换一根就是了,要磨到那程度要很长的工作时间了,相对于产量来可以承受,多谢楼主慷慨的确奉献! 建议和有名气 ...

无论什么弹簧,只要能保持在螺母磨损寿命期间内均能使双螺母对向扭转,都可以,包括扭簧、橡胶块,甚至橡皮筋都行。当然最好使对称紧产生力偶矩,不要有径向或者轴向力,仅有对向旋转趋势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貌似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因为不能长时间使用,包括弹簧的,空载的时候是准的,一加力就不行了,太轻无效,太紧很容易磨损,所以还是不如买个好牌子划算,当然研究研究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里用扭簧是不是更紧凑些呢?看来用新的丝杆的话还是没问题的,如果丝杆磨损到明显的和其他地方相差大的时候,换一根就是了,要磨到那程度要很长的工作时间了,相对于产量来可以承受,多谢楼主慷慨的确奉献! 建议和有名气 ...

螺母要比丝杠软就行了。磨螺母不要磨丝杠。就像导轨一样,尽量磨损短导轨而不要磨损长导轨。

网友:
有实物图看明白了

网友I:
哈哈,学了一招。

网友J:
为什么 成品机床里面没有 采用这种 结构 的 不 理解

网友K:
洋垃圾拆過不少,看不到有什麼自动消回差設計,調節螺母絲杆間隙的倒有不少,

网友A:
我早期的pvc机有一批是弹簧双螺母消回差的,外部因素太多,灰尘,润滑油劣化都会引起变化,个人觉得,要么老老实实双螺母硬回差调整,勤保养勤校准,要么多花点银子弄滚珠的。
我后来不出梯形丝杠双螺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销售前你要多的事情太多,磨合,调整,实际人工支出大,还落个用垃圾丝杠的名声。其实我个人觉得,梯形丝杠调整好的机器,跑起来噪音更小,更舒服,当然在日常维护方面要多下功夫

网友L(2012-09-03):
这个帖子要顶

网友M:
上个样品先。。

网友N:
无私奉献贴一定要顶!改天弄个试一下!

网友O(2013-02-16):
这个做成了吗?

网友P:
没看太懂!学习来了!

网友Q:
螺母比轨道软,而且最好是两个螺母的硬度不一样,动螺母可以用四氟乙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