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用电钻做起动机有转速要求没

楼主(2012-02-05):
请教 用电钻做起动机有转速要求没

网友A:
参考一下专用启动器的转数吧

网友B:
最好买那种可无极调速的。

网友C:
我用博士的电转 没问题!!但是国产山寨的 就差点 转速不够

网友D:
也用不着多大转速啊

网友D:
你看亚托启动器,没有多少转速。

网友E:
转速是虚的.力距才是实的,动力不足的电钻.转速再高.一受力就掉转了.一句话看扭力即可,购买时选锂电的轻巧.力距足

网友F:
实际转速不能低于700转! 否则不太好启动!